甩尾。何故?

楼主(2010-08-29):
刚学会翻,翻的也不好,但是有几次翻过来后突然向右甩尾。注意看1分28秒之后的视频。差点摔了。
有经验的朋友帮忙说说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很简单,感度低了锁不住尾巴换向了。楼主的陀螺和锁尾是什么。垃圾的随便怎么调也没用!

楼主:
520 9257啊,感度50。

网友B:
楼主和我一样,我也刚刚学会翻,前段时间翻得和楼主一样,最近换了gp780+520,还有把螺距调了+9/-9,感觉好一点了,有点像模拟器里面的感觉了,给舵不要太急 太大,试试看吧

网友C:
楼主这个情况跟高速倒退尾巴锁不住的问题很类似,
以前大家强调limit不能小于100,转速不能低,还有就是9257用旧了

楼主:
嗯,应该是转数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