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IY作品之-超级遥控炸机警报器(寻踪器)

楼主(2010-08-29):
所需材料仅为几元钱的门磁警报器加几角钱的微动开关,直接利用升降舵最大行程控制还可以省一个舵机,120分贝超响度,百米之外也能听到,再也不必担心掉进青纱帐中去了~

楼主:
自己忘记占沙发了~

网友:
电源取的什么电压?

没有看见电源?

网友A:
如果失控的话  那个舵机可能控制不了微动开关
应该设置一下失控保护    让失控时舵机位置是接触微动开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失控的话  那个舵机可能控制不了微动开关
应该设置一下失控保护    让失控时舵机位置是接触微动开关的
如果是与升降共用舵机的话,就不能这样设置失控保护呀,除非单独用一个舵机与通道

网友B:
是啊,最好单独设置一个通道来做失控保护

网友C:
的确是这个问题,共用升降、方向或副翼舵机,舵机本身工作时摇臂就是左右动的。这样你正常飞行的时候都可能触发报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确是这个问题,共用升降、方向或副翼舵机,舵机本身工作时摇臂就是左右动的。这样你正常飞行的时候都可能触发报警器。
FPV不同于特技飞行一般柔和操作不会打到最大舵量,现在设置95%左右舵量才可碰触,觉得不便可以大小舵控制,大舵控制开启小舵关闭测试视频已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最好单独设置一个通道来做失控保护

失控保护没有太大意义,千米之外炸机响了也听不到,只会给附近人听到人家会比你更早发现飞机,只有快要接近飞机时才需要打开声响报警这个距离遥控信号已自动恢复~

网友D:
我是怕这个炸鸡了,电池也飞出去 了,电都没了,怎么控制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怕这个炸鸡了,电池也飞出去 了,电都没了,怎么控制舵机啊!~~

火焰太稳了一般可以自己滑翔落地的~

网友:
不如设置一个十分钟定时器,十分钟后无论何种情况均触发报警器。

网友:
最好能设置为失控自动报警多好啊!不过楼主的这个办法还是知道肯定!

楼主:
本身就带有磁控开关,需要炸机自动报警很容易实现,落地时的轻微撞击就可以将磁块甩开立即报警~

网友:
哈哈,好办法,我也有个门磁,回头自己也改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