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还是电容问题?

楼主(2010-08-29):
最近小车不能以极速启动了 故障表现为比例式遥控感觉多了一个“加速档位”一样以最大档位启动后 前3-5秒速度为20KM的样子 5秒过后突然能听见电机加速一样 这时更像是“加速档”启动 车的速度此时达到了正常极速的35KMH      正常情况下以前能以极速启动380马达有2个104火花电容 马达正负极并联的一个10uF 50V的电解电容 其中电解电容被撞过 外观有变形请问这种现象是马达的电解电容故障还是电调问题?电池我试了2种 情况一样

网友:
先换电容吧,换这个没难度啊,换了就知道是不是电调问题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