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 XTR 飞450如何设置

楼主(2010-08-29):
遥控器
连接好好能控制飞机,但是如何调飞机,使得十字盘水平?

网友A:
主菜单---5---+,-

网友B:
XTR的直机,用固定义模式就行了吧
不过想倒飞的话,需要设置一下油门曲线(V字形),螺距设置为和油门一样通道,不过螺距不用设置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