蝎子的电机轴承坏了

楼主(2010-08-29):
我的蝎子,2221-4400KV的确暴,但是飞了15的起落左右,下轴承就坏了,不知有没有保修,如果还是有原来的轴承,还是没有用,容易坏,还是自已买好轴承。请大家推荐好的轴承,还有是什么型号的麻烦说一下,

网友A:
这个轴承也不是轴向受力,如果这么容易就坏了。是不是动平衡差导致震动弄坏了,,蝎子的电机好像以前听说就有动平衡不好的毛病。。

网友B:
蝎子有两年的非人为损坏的质量保证
LZ联系一下卖家处理
另外 即使质量保证 也肯定需要是换原厂的,哪有厂家给你换一个升级版本的轴承啊

网友C:
换SKF的高速轴承,具体的型号要看大小。内径*外径*宽 单位MM,自己量或者查资料知道后去买。

网友D:
轴承损坏不在保修范围内
建议检察一下齿轮间隙
另外每时个起落加(半滴)高速轴乘专用油
千万别点多了
有玩家滴的里头线圈都是 加上飞行环境恶劣
线圈都是油+灰尘....
散热就.....

楼主:
我已经自己换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