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osd

楼主(2010-08-29):
待选的有easyosd 和 skylark osd 主要是要在直升机上使用,easyosd的优点是gps是10hz的,显示速度快,高度和速度可能准确些,而我更喜欢skylark osd的简洁的界面,雷达显示飞机位置简洁快速,飞直升机的时候扫一眼就能马上判断直升机的位置和行进方向,而不像其他osd那样得看半天数字,飞机早掉地上去了,但是skylark osd的gps是5hz的,速度精度都比不上10hz的,,,,故请大家给出个主意

网友:
我推荐SKYLARK,软件功能无限升级,目前基本上每隔几天就会增加一个新功能。

好像easyOSD无法升级。本身的界面与功能都不能与SKYLARK相比。

网友:
支持一下skylark,功能升级让人期待

网友:
人家是直升机 不是固定翼  用不到自动驾驶 自动返航 自动增稳没用

网友:
用SKYLARK的人飘过。。。。推荐。。。

网友:
没米
想买最便宜的信鸽的飘过

楼主:
是的,直升机上用,就是显示高度和速度能准确些就行了,就是5hz和10hz的区别大不?我看那个信鸽的显示高度和距离,还挺准,才1hz的GPS,但是我试了决不退棋,却误差相当的大,这就说不清楚了,所以请大家出主意,在独眼龙easyosd和SKYLARK之间选择

网友:
EASY OSD吧,我觉得不错.刷新速度特别快.界面你试两次就习惯了,方向方位也一目了然.

网友:
现在好像sky的有气压高度计了
速度计算gps足够胜任 高度就差点,有了气压式高度计  没问题啦

网友:
像飞宇的  老鹰树osd都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