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轴线

楼主(2010-08-29):
原来的发动机离合器跟启动轴 顺时针转的时候 感觉有阻力    在后面吧  450  的横轴垫圈 垫在发动机跟固定座之间以后    顺滑了好多  是不是之前的 轴线就是歪的?  就只是把发动机往前靠了一点点    原来那样 对飞机震动影响很大?

网友:
从启动头到发动机的转轴应该是一条轴线的,如不在一条轴线上,可以检查启动头至离合器罩杯,离合器至发动机轴,发动机的安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