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大家一些较为少见的450机子的牌子啊!!

楼主(2010-08-29):
450的机子都有些什么牌子呢?我是说国产的。。亚拓,固朗那些就知道了。有些问题想问大家
1.我见过淘宝有天龙,FHTD(飞黄腾达),F-FLY,还有FOX等。。。。大家说哪个牌子好点的?
2.那个F-FLY中文名是什么?山寨的?
3.还有GL KDS 固朗450的后缀那些'S' 'SE' 'V'是什么意思?
4.还有那些V2 V3什么意思呢?

网友:
说不清楚。V2 V3是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型号?大小?长短?几代机?搞不懂

网友B:
一下搞懂干嘛?慢慢会懂的,建议非耐克斯 450V2
楼下是说  A 非耐克斯
                  B 飞跃
                  C 飞摩士
字母位置就是品质的意思

网友:
建议直接亚拓   实在不行就三飞离选一款

网友:
楼上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下搞懂干嘛?慢慢会懂的,建议非耐克斯 450V2
楼下是说  A 非耐克斯
                  B 飞跃
                  C 飞摩士
字母位置就是品质的意思

难道b比c好?? 那顺序搞错了!后者螺丝都比前者高得不是一个档次! 其他就不说了.不信试试-呵呵

网友C:
路过学习。也想知道山寨450空机中谁最好,有用过的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过学习。也想知道山寨450空机中谁最好,有用过的请赐教。

咱也托一个。我还是选A,因为我飞机全是A。

网友:
米多就弄好的。米少就用最烂的。。

网友:
我现在用无名无牌的山机照飞! 多检查,多注意!自己装机自己清楚!哦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下搞懂干嘛?慢慢会懂的,建议非耐克斯 450V2
楼下是说  A 非耐克斯
                  B 飞跃
                  C 飞摩士
字母位置就是品质的意思

国内遥控直升机品牌的评委  大腕啊,论坛的大腕太多了,人才太多了

网友:
我用环球飞的V2,初学者嘛,先练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