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时时掌握电池的电压呢?

楼主(2010-08-29):
 怎么才能时时掌握电池的电压呢?
我见过有种控 通过接收机可以时时掌握动力电池的电压还有多少,在控的液晶屏上显示。 但这个控很贵。 除了这个方法还有别的方法可以时时掌握动力电池的电压吗?  请大家帮帮忙 告诉我一下。

网友:
占坑等回答

网友:
OSD不是都能显示电压吗

网友:
OSD就行了

楼主:
OSD是视频叠加的意思 我不熟悉FPV 能说清楚些吗?

楼主:
OSD是FPV的附加装置  要建立好一套完整的FPV后才可以增加OSD功能。 这样的工程未免太庞大了。 我只想知道电压的多少。 有没有简单些的方法呢?

网友A:
楼主搜一下,前一段坛里有人测试了一款35块钱的OSD,能显示两路电压,刚好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搜一下,前一段坛里有人测试了一款35块钱的OSD,能显示两路电压,刚好能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可能不玩FPV,所以可能连屏幕都没有.叠加显示的方案没用.
只有控制飞行时间了,好一点的遥控器上都有计时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OSD是FPV的附加装置  要建立好一套完整的FPV后才可以增加OSD功能。 这样的工程未免太庞大了。 我只想知道电压的多少。 有没有简单些的方法呢?

不用OSD,不用高档控,等待第三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OSD,不用高档控,等待第三种方法

有第三种方法:10块钱买个厨房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AURORA9控~~~~~~~

我看了说明书了,这个控可以探测接收机的电压 不能识别动力电池的电压。   还是不能满足我的要求吧  我说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搜一下,前一段坛里有人测试了一款35块钱的OSD,能显示两路电压,刚好能满足你的需求

35元的OSD+个液晶屏就可以用了吗? 还需要别的东西吗? 小液晶屏我到是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5元的OSD+个液晶屏就可以用了吗? 还需要别的东西吗? 小液晶屏我到是有的。
如果你仅是需要掌握电压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买个定时器,好一点的控都是自带定时器。

我说的35元OSD都是需要FPV设备才能实现的,你有液晶屏与35元OSD的话,至少还要一套图传收发。

网友:
弄个电显放在摄像头前就OK了。。。

网友:
楼上方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