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下油车油耗的问题,老手请赐教,谢谢了···

楼主(2010-08-29):
最近看上两款车,跨度有点儿大,一个是油的,一个是电的,犹豫不决,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我一直玩电车,没接触过油车,所以一直都很想知道油车的油耗到底怎么样啊?看中了FW06,想知道FW06原厂的配置跑一个小时的油耗=多少RMB?另外看上了TB03,就是对这两个犹豫不决,了解的老手们大概的说说油车的油耗嘛···其实很想接触油车的,如果油车的消耗没那么夸张的话还是想选择油车,本人还是学生,米不充分,所以还是请老手推荐下,谢谢了

文件名:
描述: FW06,油车玩起来觉得澎湃··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5616bea3-b33c-11df-8710-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TB03,电车觉得后期投入会小点儿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563b0d7a-b33c-11df-ab9e-0015c55db73d/
预览:

楼主:
哎呀··图挂了··重新来···

网友:
比奇瑞QQ 奥拓 都低

楼主:
我晕····那我是知道的···老大们··帮帮忙吧···

网友:
一箱油多说10分钟  自己算下啊    4升油就当200元

网友:
  是百公里油耗,还是综合。。。。。。

网友:
Kyosho FW06这款车,引擎为GXR15 15级二冲程引擎,原车油箱为75ml。
跑街的话,一箱油75ml大概10-12分钟左右,或者更长达到15分钟。
跑场的话,一箱油75ml大概5-8分钟。
以上两种情况的时间长短都要视具体操作情况而定。

一般市售的燃油一桶为4L,也就是4000ml,车上一箱油为75ml,也就是说可以加50箱油左右。
假设你每月跑4次(周末),每次跑5箱油(不要觉得5箱油时间短,还要再算上中途调整检查以及休息时间)
那一桶油你可以跑两个半月左右。

国产燃油价格最高不超过200,进口燃油价格最高不超过400,你自己算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