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学磨刀-断屑槽必需吗?(加几张图)

楼主(2010-08-29):
这几天闲来在学磨刀、练磨刀,觉得最难掌握的就是磨断屑槽,磨不好把刀都磨坏了。磨了几把看似不错的,试试也没觉出太怎么顺畅。后来做功课,看到说,不同的材料,不同的吃刀量,甚至不同的切削速度,断屑槽的形状、深浅都不一样,那么,业余条件下,又不能干一个活磨一把刀,该怎么办呢?断屑槽非要不可吗?如果不考虑断屑问题,比较通用刀应该怎么磨?请坛中老、少前辈指点!

磨的第一把刀,难看但很快

磨的第一把刀,难看但很快

90度外圆,20X20改20X16

90度外圆,20X20改20X16

45度外圆

45度外圆

外螺纹

外螺纹

网友A:
 手磨的(10多年前)

网友:
请教一下,这些是啥?

网友:
中心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磨的(10多年前)

手 手 磨的啊
厉害啊

网友:
这个手磨的太长了吧,浪费了!

网友B:
按图片的顺序一把比一把磨的好点。前两吧基本磨废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磨的(10多年前)
應是半手磨吧,斜度是磨刀機磨的吧,刀刃才用手(走手)磨,對嗎,學師仔以前是工模佬,係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图片的顺序一把比一把磨的好点。前两吧基本磨废了 。
第一把是个白钢条,第一次磨刀,一个非常小的槽,刀条是10X10的,样子很难过,但,车铁件很快,这是用它车的法兰盘端面:

网友:
很喜欢这个918这个导轨淬火了没

网友:
磨刀转速一定要快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真不知道是不是淬火没,没试过,也不知道怎么能看出来。我的6230明显能看出来导轨下有高温处理的烧蓝痕迹,918没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砂轮机是200的,转速2880转的,应该还行,磨不好只是手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loveliness:  斜度當然是在磨刀機磨啦

网友:
回复 网友F:

1)是中心鉆
2)是2.0銑刀
3)1.5反R刀
4)1.0銑刀
5)波頭刀:loveliness:

网友:
后面几把刀磨得都很漂亮啊

网友:
快出师了

网友:
哥明白了:要想车刀过得去,车床就得有点绿。

网友:
断屑槽,学会磨它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如果没有把握,不磨断屑槽也可以,也可以很锋利。

网友:
可以明确的说 螺纹刀没看见 前面那几把刀都没用的 车东西车不了多久 前面的刃口已经崩了

网友:
一般硬质合金刀那种排屑槽不怎么好,刀口脆。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看得很准,螺纹还没用过呢,所以不会崩了。还真不知道合金刀不用磨断屑槽,白费劲又毁了东西了,可悲!不过,看机夹刀的硬质合金头也有断屑槽,是不是我磨得不对,太尖了呢?

网友:
:loveliness: 給參考

网友:
25楼你的槽开的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是白钢的,磨得很漂亮,谢谢!请问:合金刀是不是不用磨槽呢?完全不懂,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H:

未知你所稱的合金刀是那種, 主要車什么材料:loveliness:

网友A:
回复 网友E:

莫非你又係做模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硬质合金,可以车铸铁,甚至高速钢的,YG8、YT15等材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磨得好靓.....
瑞典货em07

网友:
硬质合金刀头,可以不用磨断屑槽,一样好用。这下明白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了,明白了,我白费了好几天的劲练磨刀

网友:
回复 网友H:

是你照片中那種嗎? (我們叫法很多都不同)

如果是的話, 我是不會開槽的, 因為一般那種刀只會用於粗車, 而且因進刀較大若開慒的話會比較易 (損壞)

還有一點, 這種刀表層是比內部要硬 (我所買到那款, 都是中國製的)

若要精車 (2 絲)最好都是用回 ( + 17 / C45 ) 的白鋼車刀, (並非國內那些 HSS , 那穜不夠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那就主要是磨好角度就行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H:

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莫非你又係做模佬
yes,廿年前,所以睇出你手勢,得閑出o黎研究o下o丫.......

网友:
理论上车刀最好要磨断屑槽的,但是我基本不磨断屑槽,很费刀条的,你想呀,你磨一次刀,刀尖头就矮一点,就要垫垫片,多磨几次刀尖头太低了就要把前面截掉不要了,而且磨断屑槽的磨刀量要大些。就拿割断刀为例,当磨好两边的侧刃后,每次只要把正面的刀刃磨一磨就可以了,既简单又方便,只要用时注意些,也一样好用的。

网友:
硬质合金的刀一般手工不磨排屑槽的,主要是刀口脆,如果真是想磨,需要把刀口部分留一小平面,或修整圆角,提高刀口部分的强度,千万别把排屑槽直接开成薄口的那种,一上刀就会坏的。
车床类的刀具磨法,主要是为断屑,但是断屑也不能让切屑挤压加工表面,所以角度要把握好。
白钢刀的较为好磨,主要是白钢刀不能应用高速切削。
排屑槽磨的越大,切屑排屑越顺利,变形越小,但是太大了就影响加工了。
排屑槽越小,切屑变形越大,越容易断屑。但太小了就会挤切刀具,切屑变形大,应力也大,造成加工困难。

楼主:
谢谢LS两位,我也越来越明白了。业余玩玩,不讲究效率,看来还是不必磨得好,这样就简单了不少。这样就放心了,不然不磨还真怕被人看到笑话:"刀都不会磨,没断屑槽,还玩床!"

网友:
技术贴要顶,新人学习了!

网友J:
有个男的去看医生,女医生给他开个单子,上面写了B超检查,那个男的拿着单子满医院的找,就是没有找到地方,回来再找女医生,女医生说是B超,那个男的气坏了,说:什么B超?你写的是13超,你把B分的也太开了吧!

网友:
楼上几位大虾刀都磨的不错 表扬一下

网友:
确实

断屑槽会导致车刀更容易越磨越矮,最后整个车刀头只能放弃掉重来。我用的是合金头的焊接刀,也没有磨断屑槽,刀头就那一点点,再磨就没有了。刀杆上倒是有一个台阶,大概也相当于断屑槽吧,不过距离太远,也等于没有断屑能力。

但是没有断屑能力也挺麻烦的,我车铝和不锈钢,车屑都长长的,快赶上能做厨房用的金属清洁球了。

最近我换成机夹车刀了,那个小刀尖上是有断屑槽的,不想折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想听华老大指点,别表扬啊,真的不懂,肯定是洋相百出,错都不知道错在哪。

网友:
我也新手,有时磨得好有时不得,瞎磨的,断屑槽磨对了,切割时铁屑卷起来后自动断掉,安全

网友:
我也来几张,磨得不好,见笑了~~

切断~~一直玩不顺啊

另外我想问一下,磨好后第一刀很好用,切了几次后就不行了,是不是买的白钢太差?还是角度磨得不对?8.5 ¥一把  10x10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L:
我觉得你磨的割刀两侧边没有磨平直,应该刀刃处要比根部宽一点点,你的前部刃口磨倒了大角不行的。另外在刀的刃口处应该平一条0.2-0.5的很细的刃口线,不能直接尖尖的刃口,刀尖处的后角要倒角一点点。仅供参考。

网友:
谢谢楼上师傅,有时间再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M:

49楼说的极是,你割刀两侧的偏角不对!
试想下如果刀头比刀杆小,切进去时刀杆就碰到割槽两侧了,刀头急剧发热(你的白钢刀烧刀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你的刀不耐用。还有49楼说的刃口线,我们叫他负倒棱这个负倒棱。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刀具的锋利程度和耐用度,我一般是用油石手工来磨,非常好用哟

网友:
我的砂轮磨损的厉害 磨不了断屑槽 后来用电摩加金刚石 就容易的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觉得你磨的割刀两侧边没有磨平直,应该刀刃处要比根部宽一点点,你的前部刃口磨倒了大角不行的。另外在刀的刃口处应该平一条0.2-0.5的很细的刃口线,不能直接尖尖的刃口,刀尖处的后角要倒角一点点。仅供参考。
我又磨了一把试了下,和没有断屑槽的比较了一下,还是有断屑槽的白钢刀好用,轻松顺畅,合金刀显得吃力,都是用一个A3的铁棍试的。
第一把不是我磨的,旧货摊买的,应该是机器磨的,也不知道标准不;第二把是合金刀,只磨了两个面;第三把是我现磨的。用第一和第二把比较的,第三把明显好用,为什么?请高手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N:

方便不方便来张副倒棱的微距照?谢谢!

网友:
看看书上的吧

网友N:
F是走刀量,负倒棱一般是-5度。图片是用手机照的很模糊将就看吧 。
还有这样引用不知道可不可以哦,不行的话管理员PM下 啊

网友:
没办法了只能翻哈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F是走刀量,负倒棱一般是-5度。图片是用手机照的很模糊将就看吧 。
还有这样引用不知道可不可以哦,不行的话管理员PM下 啊
谢谢你的耐心解释!只是还有不懂:负倒棱是不是在主切削刃上倒?-5度是指哪个夹角?再次谢谢!

网友:
磨刀,大有学问

LS发言很精彩:loveliness:

网友:
我也车了几年了,到现在我也没把握磨出屑槽(我们这里称之为出屑槽),以我的经验,应该车各种材料,出屑槽是不一样的,有的角度要大一点,有的要小一点!具体视材料而定!另外还有出屑槽还有出屑顺畅,可以提高加工效率!大刀切刀量的时候,没有合适的出屑槽,车下来的金属屑会绕在刀上,影响车刀工作!
另外看上面几位哥们磨的槽,有的应该是太大了!正劈刀的开槽是有问题的!开槽的目的有排屑功能,排屑也有导向的功能呢,所以,你们磨的刀,一开始,金属应该是向前排的!注意看看是不是!

网友:
59楼所言极是,正所谓车工一把刀啊
回LZ负倒棱当然是磨在主切削刃上啦!至于是哪个夹角真还一下说不清楚 明天到厂里照个老师傅的车刀给你看下,如果还看不懂我也没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先谢谢了!

网友N:
这个是我磨的,老师傅没空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是我磨的,老师傅没空
磨的很规矩、漂亮,我也修改了一下,师父给看看:

网友:
下面试车PK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K:

看来得找点硬东西啃啃了,要不合金刀优势。

网友:
第一把刀槽基本磨费了,磨槽了比不磨槽切削阻力还大。第二把刀槽和刃型适合用高速钢刀,你这把合金刀这么磨爱蹦刃,合金刀一般都要磨负倒楞以增加强度一般切削0.3-0.5MM,此刀最大的问题是刀尖圆弧半径过大,除非是小吃刀量光活用,否则阻力大也爱震动。第三把刀型也是适合高速钢刀,合金刀磨这样刀基本无用,高速钢刀磨这样刃还不够快,这样的刀刀刃需要磨的很锋利,后角也不要这么大。第四把刀看起来基本合格。

网友O:
444磨的刀比学师仔的刀磨的稍好点,都是学徒工的磨刀水平。444的切刀磨的有问题。学师仔磨的刀不知道是干嘛用是内孔刀吗?这刀如果是外圆刀用来车尼龙还差不多。
那把90度精车刀是一个合格车工的磨刀水平

楼主:
谢谢指点,再帮看看64楼改后的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是我磨的,老师傅没空

这刀磨的不错呀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的:loveliness:

网友:
回复 网友G:

也许这就是我的车刀经常莫名其妙找不到的原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N:

都被拿去做样板了,有机会我也拿

网友:
引用 网友O:
444磨的刀比学师仔的刀磨的稍好点,都是学徒工的磨刀水平。444的切刀磨的有问题。学师仔磨的刀不知道是干嘛用是内孔刀吗?这刀如果是外圆刀用来车尼龙还差不多。
那把90度精车刀是一个合格车工的磨刀水平

真開心, 真的還有人當我是學師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学师师傅应该是香港与模具行有关的入行20年以上的老师傅了吧?谢谢你的指导,受益匪浅!

网友:
不用客氣, 其實發覺某一位大哥指出車刀部份是有較嚴重錯誤的, 但不太想在這指出 ( 免得爭論)

不過, 可以告訴你, 你發出最後那車刀, 我在20多前學師時已經放棄那種磨法, 我發那刀是經進化後所磨

但可以說給你知 , 如果車刀這樣磨, 當一有損耗, 前部份幾mm都要磨悼, 最大問題不是錢, 是費時間

可能我照片不清楚, 但注意刀鋒與傮只有最前端是磨至可一點 (即鋒及慒不是磨至平行, 而是拉斜度)

記住一點, 首先開慒用來幹嗎?  車出屑來是要在什么位置開始卷曲 (盡信書不如無書)

最後多提一句 就是車尼龍是不能開慒的, 如果說要的那就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次谢谢耐心指点!我是初学,到现在磨刀也没超过10把,任何人的建议对我都有益处,我真心感谢!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刀最关键的是尖部,而且磨的时候要留余地,这样既锋利,强度又高,钝了再磨也省力。谢谢指导,我会努力体会要领,把刀磨好的。

网友:
因用手寫板, 遲點再跟你祥談

网友:
76楼一语中的不愧是几十年的老师傅了啊(之中又说出了两个车刀的角度:刃倾角和卷削槽偏角)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诚心候教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个男的去看医生,女医生给他开个单子,上面写了B超检查,那个男的拿着单子满医院的找,就是没有找到地方,回来再找女医生,女医生说是B超,那个男的气坏了,说:什么B超?你写的是13超,你把B分的也太开了吧!

.......... 考!!!!

网友:
今天没白过,又学到了一些关于磨刀的方法,感谢LS各位大师.......

楼主:
回复 网友P:

欢迎交流经验!坛里车就太多了,有车没好刀还是干不出好活,希望大师们多放点好刀的照片让后进们学习,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