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500用什么电池好,能用的住的

楼主(2010-08-29):
yt500用什么电池好,能用的住的

网友A:
我是新手,目前四面悬停,用的是花牌和大白兔,感觉不错,性价比高,悬停7分半就换电池,涨气还不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目前四面悬停,用的是花牌和大白兔,感觉不错,性价比高,悬停7分半就换电池,涨气还不严重
           七分半?!   多大容量?  我只飞六分到六分半! 看气候!

网友:
我们西安的模友用本地的 电池,
我的500用3300mah的电池,可以飞12分钟悬停,电压掉到3.7V,暴力3D可以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