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大脚车。改双750型号有刷后,天9 35PCM接受机闪烁大 ...
1;8大脚车。改双750型号有刷后,天9 35PCM接受机闪烁大的很

楼主(2010-08-29):
红灯不停的闪烁,失控, 接了失控保护器也不型,
希望有朋友能帮我 分析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先列下数剧; 1----双750有刷 配 600A有刷条,
2----天9 35PCM接 是放到车头的,全车一通电,就闪烁,
3----一闪烁就失控的转啊,动啊的,
对了,电条可能干扰接收机? 哥哥勒!!!

网友A(2010-10-12):
估计是干扰,失控了吧。。。。。。猜测而已。把接收机和电调分别安装在车头和车尾试试,拉大相互距离看看有没有改观,如果有,那肯定是干扰失控了。

网友B:
你电机安装消火花电容了吗?还有,换套遥控设备看看,不排除遥控设备损坏造成的失控。最后,接收尽量远离电调与电动机。有条件做屏蔽,与金属底盘连接。屏蔽可以用锡箔纸包裹,然后焊接导线与金属底盘连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