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新手请教噻

楼主(2010-08-29):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控里面十字盘混控里面的PIT这个值现在有100%这个我小得不对,要设成60%-75%才行,现在请问一下在机械部分如何调整,调整的步骤,谢谢

网友A:
 不敢说,免得挨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敢说,免得挨喷

网友:
这是调十字盘水平用的,具体方法用搜索功能在坛子里找。

网友:
记得好像看过哪个帖子有说过来着!

网友B:
数值越大,十字盘在主轴上下的行程越大,新手可以调到60差不多,这样机子更柔和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值越大,十字盘在主轴上下的行程越大,新手可以调到60差不多,这样机子更柔和些
说得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敢说,免得挨喷

上次是说我二楼! 你沙发!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是说我二楼! 你沙发!
呵呵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