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看看

楼主(2010-08-29):
把全自动洗衣机的减速器拆了 想做个无动力轴 不知道可以做不

这是全家

这是全家

这里面有两个滑块内径和轴一样外径和外套一样

这里面有两个滑块内径和轴一样外径和外套一样

楼主:
这是尺寸  现在问题是不用轴承就用里面的滑块 不知道行不

这个准备做皮带轮

这个准备做皮带轮

网友:
不可以,一是精度低,二是洗衣机是低转速的,用的是铜套,不适合超过2000转以上。我拆了好几个,D了个鸡头的旋转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