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配架KT板机

楼主(2010-08-29):
最近整了一架26cc的不敢飞,想搞架KT板机练练手,要多少钱?
不要控和接受,希望能给个具体的配置清单,,谢谢啦!

楼主:
帮帮我吧

网友A:
KT板一张 7元
写真图纸一张 15元
A2208+FCM 18A 电调(BASIC)外转无刷套装 85元
10X7大浆一只 7元
11.1V 1200MAH 15C 航模/模型锂电池 二只 65X2=130
辉胜舵机三只 16X3=48
舵角四个 2元
0.5x3mm碳纤片/碳片,长1米二根 6元
泡沫塑料快干胶1支 4元
2mm优质高强碳纤杆 一根 4元
纤维胶带 若干
海棉机轮3个加轮档  10元
1MM钢丝若干 2MM钢丝若干
差不多了 你自己算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T板一张 7元
写真图纸一张 15元
A2208+FCM 18A 电调(BASIC)外转无刷套装 85元
10X7大浆一只 7元
11.1V 1200MAH 15C 航模/模型锂电池 二只 65X2=130
辉胜舵机三只 16X3=48
舵角四个 2元
0.5x3mm碳纤片/碳 ...
有点疑问,为什么用3mm的碳片?KT板一般是5mm厚,是不是应该用5mm宽的碳片?
另外主翼加强用的碳杆,好像不在里面是吗?

楼主:
需要用降压线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疑问,为什么用3mm的碳片?KT板一般是5mm厚,是不是应该用5mm宽的碳片?
另外主翼加强用的碳杆,好像不在里面是吗?

呵呵,是的写错了 差点误导了LZ,用5MM的碳片 加2MM碳杆做加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用降压线不?

降压线是什么东东??

楼主:
哪接收机用什么电源,我从没玩过电的,

楼主:
直接把11.1V 1200MAH 15C 插在接收机上?

网友:
电池接电调啊 电调接接收啊

楼主:
哪接收机用什么电源,我从没玩过电的
是直接把11.1V 1200MAH 15C 插在接收机上?

网友:
楼主好好潜水学习下,搜索下前辈们的帖子就知道了

楼主:
哦,,知道了,

网友:
我昨天定了50架KT330玩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