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滑翔机一定要在降落放襟翼吗?

楼主(2010-08-29):
如果要放,是用哪个通道呢?

网友:
如果有很长的场地,也可以不放.

网友:
可以的话 放六通道上

网友:
还可以放在油门通道上,只要你的控够高级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首先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什么滑翔机,如果是那些所谓的泡沫滑翔机,放与不放这个话题也就罢了

例如F3J/K级别的热气流机,一般来说,是可以在进场的时候把速度拉得很低进的,但是空域一定要好,3米级别的就我个人飞的感觉,100米的进场和100米的场点,基本都是可以的了,如果场地进场端有高于5米的树或遮挡物,我建议还是放下FLAP比较实在

如果是F3B/F的飞机,我看最好好在进场的后段至少放一放,楼主这个问题其实很笼统,我这里也是简单说说,最好针对某类飞机来说。

首飞不好把握的话,可以在一定高度下模拟进一次场,感觉一下该什么时候放

网友A:
楼主的问题需要考虑几个如下问题:
1、场地是否满足大航线降落路径。
2、机型,是否具备单独襟翼和副翼。
3、设备是否有足够的通道(至少6通)和混控功能。
4、操作技术是否能够满足模型的正常飞行和安全降落,并具备一定的随机应变能力。
在山坡上的降落,有襟翼的话,可以在50米内,以手接的速度摆在地上。有襟翼,任何降落状态下,都能很从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需要考虑几个如下问题:
1、场地是否满足大航线降落路径。
2、机型,是否具备单独襟翼和副翼。
3、设备是否有足够的通道(至少6通)和混控功能。
4、操作技术是否能够满足模型的正常飞行和安全降落,并 ...

老9。人家问放不放肯定是有了嘛。。。。。。。我X你哦

网友:
好嘛,我重新回答:在滑翔机模式下,用“油门”控制襟翼开启的幅度,用gear开关切换“打开”和“关闭”。括弧“仅对JR3810适用”反括号。回答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