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手,电调有过载保护吗?

楼主(2010-08-29):
电调有过载保护吗?有过载保护为什么还会冒烟呢,

网友A:
过流保护的没见过,有带温度保护的,但突然的大电流一样会烧掉,因为来不及检测到温度上升时已经把MOSFET烧坏了。

网友B(2012-11-09):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C:
没有过流保护,电池 电调 电机 负载一经选定电流不会有大的变动。而设过流保护一般要在电路中串一检流电阻,这一电阻影响供电效率。

网友D:
我在小飞机上看见有,大的电调没见过,这个功能应该好实现的。

网友E(2013-01-19):
软件可以根据客户设置温度保护,但一般电调厂家防止出现问题,尽量把保护温度调的比较低。
华沃瑞电调大家有兴趣的可以了解下。本人QQ:394190682 欢迎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