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塞斯那1.4米翼展的,要用什么电机谢谢

楼主(2010-08-29):
2217 2814 2820还是别的?谢谢

网友A:
2820 1000KV比较好

楼主:
用2820桨用多大的啊

网友B:
这是架像真机,起降姿态很优美,慢飞通场很悠闲。所以,请不要用暴力配置折磨它。3S电池下原配的C3536 800rpm/V电机是最理想的。自己选电机的话,XXD 2217 950rpm/V是最廉价的选择,配合1047慢飞桨,性能恰到好处。想再好一点的话,银燕2815 920rpm/V电机,或者更奢侈的双天XM2834CA-10,GS C28-34-10都很好,配用原装的1147慢飞桨。

网友C:
我用的银燕 2820/07 4S电飞 挺爽 比原机配的那个好多了 个头挺大

网友D:
我用2216 3S 1047感觉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