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好的3。5CC O船

楼主(2010-08-29):
断断续续的装拉两个星期,今天终于完成拉3。5CC  O船~~~呵~~呵~~
和大家一块分享一下~~

楼主:
再来张,

1````

1````

楼主:
最好一张~~呵~~呵~

网友:
好船!手工也很好,不过有一个问题,设备合上边有个孔,会入水的,

楼主:
用来按开关的~~会有胶塞密封住的~~

网友:
一点个人意见:舵的安装结构不是很好。

楼主:
多谢指导~~因为是迁就舵机的位置,所以装的比较靠近一点~~

楼主:
哦~~明白~~是那种,单舵片式的~~撞到东西可以收起来的~而且拆卸还比较方便的那种~

网友:
油箱在那裡買?

网友:
GO的引擎换的什么的化油器?排气是哪出的?

网友:
化油器識os50的,沒看錯的話

楼主:
油箱系专业到买的~~化油器系21D

网友:
请问排气管是不是布朗的?

网友(2010-10-07):
水刀的位置也靠里了。

网友:
挺漂亮的,用的什么船壳,多长的?

网友:
好船啊,口水了,一直想上汽油O,可惜年景不好地主家餘糧也不多。。。

网友A:
汽油O?是甲醇的好不好,看到热火头了吗

网友B:
樓上的,我是說我想上汽油O ,這岔打的。。。

网友C:
甲醇有太貴了。

网友D:
还是想知道用的多大的船壳,有高手解答下吗

网友E(2010-11-22):
師攵你好
原帖由
mono
于 2010-10-7 15:03 发表
水刀的位置也靠里了。
因很少人能提出这重点的你是笫一个
问一下水刀应放那才好里?请上图指教一下

网友F:
水刀应该在最边缘上!这样在弯道上起的作用最大!

网友G:
楼主说说这螺旋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D:
80cm船壳,不饱和树脂!

网友H:
回复 网友G:
o记 450

网友H:
我看过lz的船,时速有70km

网友C:
多艇跑也有70多就

网友I:
有点想不通,这船不用船盖吗>?

网友I:
发动机反装,想看看轴是如何连接的,这船有没有变速比

网友H(2011-05-15):
回复 网友I:
问得很好!这船有减速架的!呵呵

网友H:
回复 网友J:
对!你也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