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问船往水里钻怎么回事

楼主(2010-08-29):
今天玩小船,玩具船改无刷。
速度还可以,一推油门,船没了,松开之后从水里冒出来了,
肚皮朝上
该如何调整
各位有什么建议,先谢过了!~

网友:
那个上面翼没调好 高速就钻

网友A:
难道是传说中的 压水板???

楼主:
还有,船翻个是怎么回事,
如何处理

网友B:
船太小,无刷太火爆!扭力扭的!加压浪板和调配重来低消下!船头一启动就砖水和出轴有关!

网友C:
推动力太快了吧 船的吃水很多?在船尾加个配重试试

网友D:
地心引力呗......

网友E:
动力过盛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