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造沈阳CA6136为数控车。各位大侠给点建议

楼主(2010-08-29):
选什么型号步进
电机
,和驱动,

网友A:
6136还有步进?直接上伺服吧。

网友B:
LZ做我看直播.

网友C:
如果用步进可以选110步进。

网友D:
应该是大点的好吧,小的万一力气小了就成鸡肋了,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没经验,精神上支持楼主

网友E:
网上找找,这种标准机床,都有改造全套配件(包括机械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上找找,这种标准机床,都有改造全套配件(包括机械部件)
是吗?马上搜搜!!谢谢

网友F:
改**吧系统也要好不然呵呵有的受了

网友F:
伺服 这(私 服)也会和谐?

网友G:
回复 网友A:
步进电动机不是伺服电机的一种??

楼主:
软件用Mach3是否可以?

网友H(2010-12-31):
楼主用手工编程更nb

网友I:
match3,可以,最好用伺服电机,要不你得装一个多大的步进啊

网友J:
广数 有改装套件

楼主:
回复 网友J:
什么价位?谢谢

网友K:
武汉迈信的伺服加华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