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80z求助

楼主(2010-08-29):
我的飞机现在就是离地的瞬间有抖动。。飞起来之后感觉还可以。。还有就是飞机拿手上 油门推到最大感觉主桨有抖动。。。还有就是转起来声音不是很好听(不知道是不是主齿轮的问题。因为主齿轮有轻微少齿)。。。不知道上面这些是正常情况还是什么?又或者是哪里出问题了。。请各位DX帮忙看下。。谢谢啦

网友A:
离地的瞬间有抖动主桨太紧否?油门推到最大感觉主桨有抖你,有双桨?转起来声音不是很好听齿轮的有问题。

网友B:
呵呵..新机吧....
只有新的你才这么宝贝
我的建议是别管它..能飞就行..飞不了就换配件....

网友C:
摔过旋翼头 所以出现了发抖情况 不严重可以不用管它 如果严重的话 想办法弄直旋翼头部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