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摄像头(已解决)

楼主(2010-08-29):
我用的是 休斯的540摄像头。。。为什么 录出来的这么差。。。是P4的原因 还是图传的原因啊。。。新手不懂啊。。。先谢谢大家帮忙了

摄像头请教 休斯了 是 视频采集器的问题。。  MP4太烂了。。。接电视上很不错的。。

网友:
如果图像稳定,没有出现跳动,雪花点或者干扰纹。那么这种情况应该是摄像头的问题。确认无误。可能是镜头没有调清,或者由于飞机飞的时候振动,造成的视觉模糊。你说你用的是540线的头吗?看起来不太像。

楼主:
图传是120的 那个图传。。距离还不错 新手够了。。是不是对图像有影响啊  P4是 文曲星的。。

楼主:
的确是540的 休斯的双板 CCD  我也奇怪 和我的420的差距不是很大。。所以 想请大家来帮帮忙

楼主:
翼龙确实载重挺不错的。。稳定性还不错的 。。不怎么晃 但肯定比不上 天行者  应该不怎么影响 摄像头吧。。

楼主:
我个人觉得。。FPV这个模块 很多高手 都不透露 自己的经验 新手走很多的弯路
我就是一点一点的摸爬滚打的走。。。导致资金的浪费 说真的玩模型的人没几个米 家里大大小小都需要钱 能省下来都很不容易
希望 高手们玩FPV时能好好好 给些资料 。。。。造福更多的人

网友:
看这几张截图,远景与近景(机头)都不清楚,色彩也很差,应该不会是540的头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传是120的 那个图传。。距离还不错 新手够了。。是不是对图像有影响啊  P4是 文曲星的。。

距理不错  那有多远啊?我也想买一个!用什么天线啊?

网友:
楼主不接无线 不用记录设备 直接电视机看下效果

多试试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个人觉得。。FPV这个模块 很多高手 都不透露 自己的经验 新手走很多的弯路
我就是一点一点的摸爬滚打的走。。。导致资金的浪费 说真的玩模型的人没几个米 家里大大小小都需要钱 能省下来都很不容易
希望 高手们 ...

呵呵,这个板块高手该透露的经验都透露了.自己要学会用搜索引擎.

网友:
MP4录制效果不要期望太高

摄像头直接接电视 是最原始的效果 最好的效果。
经过图传 效果会下降很多,  录制设备录制,效果也会差很多

楼主:
摄像头请教 休斯了 是 视频采集器的问题。。  MP4太烂了。。。接电视上很不错的。。

楼主:
看来要省下血本买好的录制器了

楼主:
谁能介绍一款性价比高点的 录制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图传在休斯也有卖 价钱差不多的。。自己做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