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楼主(2010-08-30):
lama v3自旋通过4in1调,一点都没有改善,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拔电池 再上电池试一下

网友B:
断电调整

网友C:
一般都是2个旋钮 先确定那个是调自旋的那个 另一个是调感度的! 那个可以先调到最小!然后慢慢调自旋!

网友D:
有的可能是电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