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

楼主(2010-08-30):
想自己做KT机,请问各位高手,现在手上有个ESKY004的控和一个四合一的接收可以用吗

网友:
应该是不行!!!!

网友A:
没有保证啊,质量不可靠。4Ex也就五百多。。。。。别用了

网友B:
放心用吧,把4合1里的接收部分拆出来,我就是这样用的,飞Cessna ,300M都没问题,不过要记得先开控,再开飞机!这接收没有失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