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ACE

楼主(2010-08-30):
我的格氏11.1 2200 25C 的
电池
飞了不到五分钟电压就到3.88V
请问老鸟是怎么回事?什么方法可以让飞机飞的时间更长点,电池的电量消耗过快跟什么有关系

网友A:
很正常的放电时间!

网友B:
正常,你可以把油门曲线放低点,螺距加大点,注意:一点,看一下到三点七v时几分

网友C:
路过学习。LZ多备几块电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