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他弦的问题。

楼主(2010-08-30):
大家热切割用的都是什么牌子的吉他2弦啊?我以前买的那种很便宜的吉他二弦很容易断,我用的是木工用的那种锯,调的紧一点,弦就容易断,不紧的话,在切割的过程中弦又绷不直,希望大家告诉我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吉他弦。

网友:
我的两块钱的,没情况,吉他上紧之后不都是直的吗,你怎么会崩而不紧,换条试试

网友:
断的原因是温度太高了吧~~

楼主:
回楼上,还没有接电就断了。

网友:
我买的也是很普通那种应该也是2元的~~质量还可以,
但感觉弦要是崩了的话打到人就危险了。

网友:
不要太紧,不好

网友:
弹过吉它!新弦收紧是要一拉一放,重复多次!然后再收紧!如果用松了再重复这种方法!不懂对不对!试试看

网友:
2号不行就用3号,我用2号挺好的,2元,没注意过牌子,木工的锯?是不是拉力太大了,悠着点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