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个雕刻问题

楼主(2010-08-30):
大家在雕浮雕时,采用的是平行加工还是螺旋加工,个人感觉如果用代木雕刻的话,倒是无所谓,代木比较软。我在雕刻黑檀木时,同样的雕刻速度,螺旋加工容易断刀,即使主轴的速度很高大概5-6万转,而用平行加工基本就不断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时候螺旋雕刻比较好,但是速度就不能太快。知道的朋友请指点迷经

网友A:
自己悟吧,有的高手乐于授人以渔,有的高手不愿意作答,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呵呵,我是新手,我也是经常求教于过来人,但愿意给出答 案的人不是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悟吧,有的高手乐于授人以渔,有的高手不愿意作答,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呵呵,我是新手,我也是经常求教于过来人,但愿意给出答 案的人不是很多。

这正的高手都是专业的多,专业的有几个没事在这泡坛子,在这泡坛子的喜欢回答别人的会被认为是居心叵测,有一些人平时自己一句话不说,就等着别人说错话好攻击别人,这个就纯属装蛋了。

网友:
个人感觉是木纹方向变化引起的刀的受力方向变化有关系,平行加工的时候木纹方向基本一致,螺旋的时候总在变化

网友:
林大夫说得有一定的道理哦。。收下了。看来雕刻木头还要小心那些小疙瘩~~

网友:
木头比塑料和代木都要难雕,吃刀量不能太大。

网友:
不到你用的什么软件,你所指的螺旋加工就是环切吧,要是环切在3轴联动时候有些速度是预设的(需要进工程菜单更改),刀的同心度,和吃刀深度都有很大关系,5-6万转数度够高的了,我一般4万转就可以雕铜料。具体的就慢慢研究吧

网友:
不愧是大夫,分析的在理
记下了

网友:
我认为是木材的密度不一致而所致,比如说走圆弧时内圆切线的材质密度比外圆切线的材质密度大就会使刀两端受力不一致形成“让刀”,小径单刃螺旋刀一类的可能会断。有些松木纹理变化的分界地方硬度变化相当大,软的指甲可轻松划入,硬的利刀也难切入,这类木材如螺旋走刀——请备刀一盒。

网友:
断刀,那不是要“断点续传”?怎么从断刀处重新开始雕呢?

这个问题可能很菜,但俺确实不懂,请各位指点!

网友:
螺旋加工时的走到速度变化较大,到达坐标每个象限45度是速度最快,你注意下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断刀,如果是的话就是走刀速度过快造成的,

网友:
可能有顺铣和逆铣的原因

再加上楼主可能喜欢做得快一点,机器在接近加工能力的上限工作,用螺旋刀路,部分轨迹处于铣刀顺铣的状态,刀路方向变化剧烈突变,大负荷顺铣的话可能会加速断刀的趋势。

归根结底可能还是做得太快了。

网友B:
比较关心楼主的主轴,5~6万转。。。至今我还没用过,羡慕呀,电主轴?变频器都要有1000hz才能带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较关心楼主的主轴,5~6万转。。。至今我还没用过,羡慕呀,电主轴?变频器都要有1000hz才能带咯。

pcb用的那种主轴,直径不到50.,6万转的时候很恐怖,我一般用到4万

网友:
这么高转速

网友C:
雕木还是平行加工好而且不能顺着木纹平行,容易起毛或崩块.X轴与木纹方向成十字,这样雕出效果比较好点.

网友:
开这么高的速度?磨刀呀 。我雕木头很多。断刀要看你一次下刀多少了,用的是尖刀走环行刀路确实要断刀因为受力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雕木还是平行加工好而且不能顺着木纹平行,容易起毛或崩块.X轴与木纹方向成十字,这样雕出效果比较好点.
谢谢你分享的心得!

还有楼上的那个八骏图也很不错!源码雕刻的果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