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会出皮带直驱么????

楼主(2010-08-30):
总感觉皮带直驱的效果很好。

省力。降噪。。。。为啥亚托不搞一个?

看看E4了 TG了。、。很多直升机都是皮带直驱的。。。。

网友:
不是直驱的飞机最容易坏的是 皮带齿 皮带齿50一个 换了直驱 YT少挣钱
其他原因等lx 想

楼主:
 二级传动的皮带轮 是易损件。。铝的。用一段时间后就需要更换。要不然动力突然改变的情况下 无法锁尾

网友A:
本来亚拓的设计就存在弊端。
不过亚拓做的却很大~
另外一面看是他被这庞大的市场给牵制住了,特别是450市场,因为已经普及了,还有副厂件,已经形成一种定式规格,如果现在更换新机型,想必没多少人会去买的,价格始终是问题。大家还是会选择廉价的V2 SPORT,升级后就飞大飞机了。

相反大陆一些小的厂家,却能自由发挥不受牵制,所以这个问题要辩证的看。。

不过希望亚拓在其大飞机上有新的设计。。。

BTW 现在很多皮带直驱实际上动力还不如对转齿,因为皮带轮和尾皮带轮齿数搭配不是最佳,不过搭配好了还是很好的~~我一直在飞皮带直驱~安静,方便。哈哈

楼主:
  LS是哲学家。。。。皮带直驱哦。。。。向往;。。。。

网友B:
通常情况先,皮带不适合太大的传动比,传动比越大,皮带的弯折越多,损耗越大,皮带也容易损坏。
我以前的工厂的设备就很明显,同样的皮带传动,一个1:1,一个1:2,1:1用了十年不坏,1:2只能用2年不到。

网友:
亚托的对转齿结构维修方便。
皮带直驱貌似效率要高些。至于皮带寿命问题,朋友的机子1000多起落,皮带还是完好。

各有各优点。

网友:
是啊,皮带是很好听,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常情况先,皮带不适合太大的传动比,传动比越大,皮带的弯折越多,损耗越大,皮带也容易损坏。
我以前的工厂的设备就很明显,同样的皮带传动,一个1:1,一个1:2,1:1用了十年不坏,1:2只能用2年不到。

这个应该不是传动比的问题,而是皮带的弯折半径越小,皮带的弯折率就越大,越容易损坏吧?
450上的尾轴齿轮都是固定直径的,皮带直驱的大齿比反转齿的直径更大,按理说更不易损坏才对~

网友:
支持目前的对转齿结构,除了维修方便,还杜绝了翻皮带,卡带等麻烦

网友:
 gl就有全皮带的450q

网友:
什么是皮带直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不是传动比的问题,而是皮带的弯折半径越小,皮带的弯折率就越大,越容易损坏吧?
450上的尾轴齿轮都是固定直径的,皮带直驱的大齿比反转齿的直径更大,按理说更不易损坏才对~

一条皮带如果是1:1的传动,它所受的弯折力对整条皮带来说都是一致的,变化幅度很小,皮带的工作状况很好,寿命会很长.
如果变成1:5,弯折就会发生变化,在小皮带轮时,弯折力最大,在大皮带轮时又变小,相当于不断地弯折皮带,皮带受到的弯折在每个点都不同.会受到尾轴皮带轮,压带轮,大皮带轮不断的弯折变化.不但有正而且有反,变化幅度很大,虽然都在皮带的承受范围内.但我们设计的时候还是应该尽量避免.尤其在高速传动的系统中应尽量避免,会导致皮带过快失效.
你可以参考一下打印机的驱动皮带,传动是不是用1:1,为什么呢?

网友:
“在大皮带轮时又变小,相当于不断地弯折皮带”,皮带在没通过皮带轮时弯折率岂不更小?不过压带轮的反向弯折确实影响较大。
打印机的驱动皮带则是两回事,因为打印头移动距离大,必须保持皮带平行,况且驱动这个皮带的是步进电机,并无变速需要~

楼主:
皮带驱动还是比较好的。其实生活中很多皮带驱动都是一大一小么。所有的零部件都是有寿命的。我们也不能要求他可以坚持很长很长的时间。特别是飞直升机。脑袋里不能有耐用就不检查的想法。直驱因为减少了传动机构。效率应该会更好。确实 很多飞机都用的直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亚拓的设计就存在弊端。
不过亚拓做的却很大~
另外一面看是他被这庞大的市场给牵制住了,特别是450市场,因为已经普及了,还有副厂件,已经形成一种定式规格,如果现在更换新机型,想必没多少人会去买的,价格 ...

不这么认为~~
PRO也是用的轴传,怎么没被牵制住呢,如果皮带直驱在性能上能超过轴传的话,我相信亚托不会不用的
当然,每个公司也有自己的设计风格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