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330X存在安全隐患!

楼主(2010-08-30):
昨天新机到手装完,上桨校准电调,发现提示音跟说明书怎么也对不上,然后在DSX9控的油门曲线界面将油门摇杆打到最大,显示曲线界面油门达到100%,然后四轴上电,悲剧发生,全速油门。。。。。后面不说了!

楼主:
感觉起飞超级难,只要有一点倾斜的苗头,0点几秒内就给你倒在地上了,反应不是超级快的新手,起飞估计得秒炸,有点失望。

网友:
330确实不像宣传的那么好 我也有点失望

网友:
估计是没有调好,我用的是330X-S,提示音和说明完全一样啊,而且在全油门上电是进入校正模式了,电机是不会动的,(不过为了安全,我一般还是把浆先拆了)
我的四轴现在调到 我直接推油门暴起到5到6米的高度,基本左右偏的矩离不超 1米

网友:
大家可以到网上多看看相头的贴子,慢慢 调就会好了

网友:
不管是直机还是4轴 及时是lama 调剂的时候 最好别上浆

楼主:
上电时说明书上说是5个单音,明显不符合,还有校准电调时油门最大330X上电根本就不是6个短音,有时候出来的声音好象还不同。

网友:
如果自己调不好,请高手帮忙调试。

但要安全第一。

楼主:
谁也不会想到在油门曲线界面时把油门遥杆拔到顶竟然不会进入设置程序而是直接启动电机,飞行器在油门遥杆不在再低位时上电启动如果不保护应该都是不合格的!或者说不付合安全要求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觉起飞超级难,只要有一点倾斜的苗头,0点几秒内就给你倒在地上了,反应不是超级快的新手,起飞估计得秒炸,有点失望。

LZ你好:

如果觉得您购买的飞机有问题可先向您购买的商家询问技术上问题,商家有义务提供技术支援的,如果商家卖后不理,欢迎你短消息通知我商家是谁,我会处理后续问题

在这里我先提供给你关于330X的一些调机要领 (DSX9 遥控器) :

===========================================================================

首先 D/R&EXP 部分

AILE 40~60%    +10~+20
ELEV 40~60%    +10~+20
RUDD 100~125%  +0~+20

再来,很重要的部分---Sub Trim:

试着轻推油门(先不离地),观察机体的偏移方向
然后修正 AILE,ELEV,RUDD 的修正量(类似直机找中立点)
直到机体可以稳稳的垂直离地升空

这时相信你的330X已经非常听话的

再来就是在无风的地方(室内),让330X在旋停时耐心的用 Sub Trim做细微的修正
直到几乎可以放手不管

============================================================================

如果仍然解决不了问题,请跟我联系,将你的330X寄给我,确认产品有瑕疵,我将全额退费给你(照官方定价)

最后,希望你能享受330X带给你的飞行乐趣

网友:
教大家一个 上电的方法
因为4轴是4个桨 如果一旦失控 转起来 会是比较危险的 关键是没有地方可以抓住它
所以 我在每次校准油门行程 和上电的时候 都是把4轴反过来放在平地上 这样有2个好处
1: 上电的时候 可以很方便 不会碰到机身 而造成陀螺仪初始误差
2:如果一旦发生意外情况 即使告诉旋转了 也不会飞起来 因为是反过来放着的  力量是向下的  只是注意 把脚离桨远点 就不会有问题了

楼主:
这些值都设了的。我的330起飞时飘的方向没什么规律,有时候这边有时候那边,调了一下微调好象作用也不大,主要是起飞时飘的方向没一点规律。相反只要一离地就不会飘了!我直升机的悬停水平还是很过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好:

如果觉得您购买的飞机有问题可先向您购买的商家询问技术上问题,商家有义务提供技术支援的,如果商家卖后不理,欢迎你短消息通知我商家是谁,我会处理后续问题

在这里我先提供给你关于330X的一些调机要 ...

谢谢回复,我再仔细调一次,现在主要问题就是起飞不稳了。起飞后还是挺满意的

网友:
起飞不稳定 因为4轴 是4个桨 他的地面效应比较重 所以起飞的时候 会有不稳定的感觉  您可以试着 慢慢给油 然后 直接拉起来  就好了
尤其是  自己改装了 云台的 因为重心变高了 更需要 直接给油飞起来  越修舵 越会倒的 呵呵

网友:
楼主的标题是不是重了!

楼主:
起飞难应该不是地面效应, 我试过,在降落时怎么降都可以不会偏一点,就算是某一个轮子触地也一样可以很好保持平衡,我觉起飞难主要还是在起步低速时的控制算法上!绝对不仅仅是地面效应的,你可以试着保持你的四轴离地3CM以内,但一样会很稳。

网友:
我今天把四轴油门推底暴起,摔了老远去,啥事没 有,真**结实

网友:
任何飞机都是3分靠技术7分靠调试的,330X的调试和普通直升机有一些区别,因此按照常规调试可能会有些问题,多看看坛子里的调试贴,你会发现330比你想象的要好飞的多

网友:
相对新近兴起的产品,说明书过于简单,论坛上交流的也不多
厂家应该在版块置顶个安装调试完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