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3810怎么恢复出厂状态?

楼主(2010-08-30):
JR3810怎么恢复出厂状态?
注册地:河北
注册天数:3287
登录次数:8574
发贴/精品数:3939/2
经验值:
会员级别:2
发布:今天 14:12
IP:124.239.82.203

浏览次数:
赞同 反对 弃权
赞同 0
反对 0

打了一本说明书,没时间对照。特请教。
最好是含笑半步颠---------告诉我直接的步骤就是,我用它来飞固定翼。现在是滑翔模式。我的JR3810不是ADT

网友:
楼主是想切换模式么?

楼主:
是啊 就是想设置成固定翼状态。还有能在PCM  PPM间切换。其他就不费心思了。:loveliness:

网友:
。。。哦 这个简单啊。。。
按住UP DN (同时按住) 然后开机,进入系统菜单,modulation sel 就是制式选择  type sel 就是选择机型~
反正都是些简单的英文,一看就懂。。。选择好以后 再同时按住UP DN 就可以了~

楼主:
谢楼上 已改固定翼。

再请问:PCM  PPM如何切换?

3810的空中遥控距离有多远?能满足1500米吗?

网友:
PCM PPM就是我之前说的 modulation sel里面切换~~
反正记得 同时按住UP DN 再开机就是进入系统菜单~

空中距离这个和控本身无关的,主要是看发射模块和接收模块~~你不用高频头接个功放再用相应接收 10多公里都没问题啊=。=

本身自带的那个高频头和PCM接收是非变频的,技术跟不上了,1KM以内吧,可能还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