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的 V120D02 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0-08-30):
v120d02是华科尔新出的6动,无副翼系统,但听说比有副翼的还好飞。
但做3D没有4G6S方便。因为V120D02的自平衡系统比较强大。
想问下有人玩过么,感觉如何?不知耐炸不,炸机成本高不高,操作方式和大6通机基本一样么?

网友A(2010-10-03):
我买了!还没收到!

网友A:
炸机成本和450差不多!主要是配件贵!
一般不飞3D坏的都是大桨,头罩,脚架!

网友B:
我玩了,说说感受。
1、飞机外观很精致,拿到手里第一感觉是这飞机太漂亮了,细节处理很到位,支撑杆细的难以想象,比火柴棍还细,得小心翼翼触碰,生怕碰断了(玩久了就没事了,细支撑杆弹性很强,可打弯)。
2、动力很强,飞行中稍微加油,鸡鸡提速感明显,有点开跑车的感觉(可能跟无平衡锤有关)。
3、操作灵活,速度很快。
4、电池续航约10分钟。
5、配件成本不像论坛里说的那么高(没玩过别的机器,所以不知别的机器配件多便宜,个人感觉可以接受)。第三方配件不多。
6、手潮,没玩过3d,故不知其表现如何。
7、抗微风能力还可以,稍大点的风没试过。
8、第一次别在室内(空间大除外),容易炸(速度太快,太灵活)。
9、飞行声音很动听,声音很小。飞行姿态漂亮。
10、不耐炸:大浆打到稍硬物体,不是断掉就是划伤(碳纤主架,玻璃纤维包裹,外层包了一层皮),从2m坠落若碰到主轴,必弯(我的是掉到草地上的,就弯了。弯了后起飞动静很大,动力减退很大,必须得换轴了)。

网友C:
看来要玩这飞机先得找机加工上30套钛金属主轴才能开始 !

网友C:
我那个4#6s 狠命的炸也没弯过主轴!只是时间久了上面的孔被磨大了有了比较大的虚位!

网友A:
什么电池能续航10分钟?
我的原厂电池,悬停6分钟就只有3。67V!马达和电池都烫的不得了!
我全部原厂设置!
你如果飞10分钟,电池很快就挂了!准备换吧!
另外副厂的4G6碳纤桨可以用,比原来的大桨耐炸很多很多!还有副厂木桨可以选择,才7。5元!飞悬停航线没问题的 !

网友D:
继续关注此JJ!!!

网友E:
对了,寿牌的那个电池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