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数显电火花穿孔机(550楼视频)

楼主(2010-08-30):
自制的数显电火花穿孔机,功率为200W。 在钳子上打的孔。 使用1。0MM,2。0MM,2。5MM,3。0MM,4。0MM,5。0MM,6。0MM,8。0MM打的孔。 下一排孔为内六角,三角,扁圆,4。0MM/45度,8。0MM/45度,小三角,1。2MM宽条形孔。3。0MM厚白钢板。

网友:
有图无说明,还是雾水一头!

网友:
很好啦  最好能详细说明

网友:
看不懂,到现在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A:
电路怎么搞啊?楼主说说

网友:
很好啦  最好能详细说明。

网友:
虽然楼主没说明,还是顶一下

网友:
 可惜了。。。可惜了

楼主没有公开制作方法

人生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怎么搞啊?楼主说说
电火花穿孔机是非常容易自制的,在业余条件下最好采用工频电压!其故障率低,制作简单,在不批量加工元件的情况下是最好的选择。
通过对200W功率的穿孔机自制已经将电路做了进一步改进,下面正在制做400W的!
  400W电火花穿孔机的主要设计原则:
1:安全;
        业余条件下的电火花穿孔机易采用自来水为工作液,潮湿的环境下容易触电,本设计则采用双电源方式,开机后先接通低压,当工件和电极摆放完毕后,再按动启动按钮,高压才会接通。同时高压指示灯亮,此时应避免手触摸电极和工件!更不能双手分别触摸电极和工件!!!当工件加工完成后,则需关闭工作开关,此时则高压关闭。
2:故障率低;
      工业级的电火花穿孔机其电源采用高频电源,主要是提高加工精度及效率。业余情况下一般不批量,也不要求高精度,则采用工频电源,使故障率低。

3:使用方便;
      本设计有短路报警功能,当电极与工件短路时发出报警声,同时报警指示灯亮,这对于取断在深孔中的钻头和丝锥非常有用!
4:结构简单;
      电极自动进给装置(简称机头),采用双轴输出方式,使结构简单,推进丝杠采用M3丝杆,电机采用1。5W/24V同步减速电机,传感器采用两只霍尔元件与89C2051组成加减计数器,在电机与M3丝杆的轴连器上按装一装有两只磁铁的码盘,M3丝杆的丝距为0。5MM当丝杆转两圈时,加减计数器则显示1MM。

5:低成本;
      本设计尽量多的采用标准件,只需少量的机加工件,有些零件可自己手工加工,既段练动手能力又降低了成本。
下面将逐步通过对400W机的制做展开介绍:

网友:
又见强人,帮顶一下,等待400W的

网友:
我也来支持一下哈!

网友:
有图无说明,还是雾水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购进400W成品变压器。又见强人,帮顶一下,等待400W的
购进400W成品控制用变压器 拆下上边的附件 选4个M4铜柱,装在上端。 购进立式机箱,定位尺寸,制做线路板。 购进元器件,已便制做主板! 在11MM皮带冲上打的孔

网友C:
做的不错,
哥们卖对讲机的

网友:
实用贴,也想做一个,期待。

网友:
 下一个目标啊。。。那个钳子上的洞打了多久啊?

网友:
钳子上的孔用了多长时间 打穿的啊
电火花 一般比较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不错,
哥们卖对讲机的
  眼神真好,自制的无线差转机,成功解决大 连远洋大厦的对讲通信盲点过多的问题!

网友:
楼主,帮忙做一台行不?

网友:
广告位招租

网友:
效率高低先不论,关键在于伺服控制部分。

网友:
数显直观,

网友:
这个打孔真好
给说说怎么自动控制往下走的

网友D:
主电路到好做,关键是给进电路是怎样进行控制的,楼主是否可以开源一下,不用数显也好,好让我们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大连远洋?我们公司的一个部门就在远洋,下回去的时候注意一下他们的对讲系统,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电路到好做,关键是给进电路是怎样进行控制的,楼主是否可以开源一下,不用数显也好,好让我们学习学习,谢谢。
主板板图 进给电路板图 做好的进给电路板

网友:
大哥 你用的么软件 画的图啊

网友:
LZ很强大,干脆搞个1KW的吧,是否可以批量的出产品?

网友:
都天开板了啊,出套件吧,好多人想要这个。

网友F:
无线差转机都能做 支持楼主 出套件吧 先定一套

网友:
高手 什么时候能给小弟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线差转机都能做 支持楼主 出套件吧 先定一套
伺服系统(进给装置)的外加工件, 双输出主轴。直径8。0MM,两端M4丝。 直径4。0MM[localimg=400,300]1[/localimg]滑道,两端M4丝。 M3丝杆,两端车直径2。4MM。 底板,厚3-4MM,46X46MM,大孔直径8。0MM,小孔直径6。0MM,由线切割加工而成。 滑动板,厚1。0MM,大孔6。0MM,中孔6。0MM,厂家给我做小了!还需要扩一下。边孔4。2MM。 中板,厚1。0MM,中间三孔4。2MM,边孔3。2MM。 下轴套,内径2。4MM,外径6。0MM,台直径8。0MM,台高1。0MM。 轴连器,外径8。0MM,一端内径2。4MM,与M3丝杆一端连接。另一端内径3。0MM,与电机输出轴连接。深度各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