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流传动的另类方案

楼主(2010-08-30):
下班前用SW匆忙的做了一个示意图,请高手分析下 这样的方案可行不。

楼主:
原理简单描述下,当直行时候 转向电机不工作,驱动电机旋转,带动差速器壳旋转,左右轴转速相等。
当驱动电机不工作时候,转向电机工作,差速器旋转,由于两次齿轮组转速比相同但方向相反,所以传输到驱动半轴的转速相同 但方向相反,实现了原地中心转向。
驱动电机工作时候,转向电机也工作时候,转向电机输出的扭矩通过两侧反向齿轮组 传输到驱动半轴上,形成两侧不同的阻力,使驱动电机连接的差速器发生作用,左右侧半轴转速不同,实现了转向。

网友A:
如果一边的输出被卡住,整个动力会回到转向电机上去,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边的输出被卡住,整个动力会回到转向电机上去,这个怎么解决

假设左边被卡住 右边转速就变成驱动差速器壳转速2倍,同样,转向差速器右侧转速也为无卡住时候的2倍。如果转向电机不工作,此时转向差速器壳也有转速。 如果此时转向电机有工作,转向电机的转速此时肯定低于半轴的转速,的确是个问题。
那如果在转向电机和差速器之间采取涡轮蜗杆形势连接,利用蜗轮单向传递特性, 应该可以解决吧

网友:
楼主这个方案跟“南京玩电子的”方案一样,既不能实现直行也不能实现转向,搞不好还会损坏齿轮组。两位都是直接套用轮式车辆的差速器,但是轮式车辆上的差速器虽然跟履带车辆的差速器原理相似,但是传动结构设计完全不同。

楼主:
差速器结构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你觉得不能直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边的输出被卡住,整个动力会回到转向电机上去,这个怎么解决

n这个问题我想到解决方案了,在电机和差速器之间装一个单向离合器 就可以完美解决了,或者是自行车后轮轴承的结构,链条可以带动后轮,但后轮不能带动链, 应该叫棘齿把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不是我觉得不能直行,而是差速器的原理决定了不能直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觉得不能直行,而是差速器的原理决定了不能直行。

转向电机不工作 仅有驱动电机工作时候,如果左右阻力相同,则左右转速相同 并且是差速器壳转速的一半,对于和转向电机链接的差速器来说 左右转速相同但方向相反,根据差速器原理,此时差速器壳不旋转。
我觉得完全可以直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楼主还是不了解传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