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E金鱼尾,彻底崩溃(问题基本解决)

楼主(2010-08-30):
如题,买回来组装完到今天差不多一个多星期,就在和金鱼尾奋斗,一开始以为是尾巴的虚位问题,把尾巴弄的很顺畅了,但问题还是依旧
然后以为是陀螺仪没固定好,双面胶没垫好,然后弄了三层双面胶一层铁片、问题依旧
接着以为接收机里电调太近收到干扰,一个放机头一个放机尾,中间放个抗干扰的磁环,问题依旧
然后以为是主旋翼头的问题,重新组装两次,问题依旧
再重新组装两次机身,问题依旧
反正油门一过50就能看到尾巴抖,再地上也抖,在天上油门油门些微的变化尾巴也立马给我颜色看,然后想,难道是大桨问题?
拆了大桨开机,尾巴不抖了,一直要到接近满油门才有些微的抖动,心想这次问题找到了,很高兴的去做大桨动静平衡,没想到亚拓的桨真是争气,重心完全一致,重量丝毫不差,这下我崩溃了,实在找不到原因了,扔在一边不去管他了,等哪天心情好了再去找原因

各位前辈有什么其他建议谢谢和小弟说说吧,小弟也一起学习,谢谢大家了
前阵子实在是太忙了,都没空上网,所以一直没有整理手上的东西,实在不好意思,对不起那么多帮忙出主义的兄弟姐妹们
我的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的因素,当然最大的一部分的因素就是震动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尾巴的中立点的调整方法
先来说说第一个原因
就象我一开始说的那样,我其实到现在还是没找出真正的震动来源在哪里,因为我基本能换的全都换完了(全机轴承升级了小日本的EZO,主轴,横轴,尾轴,前后伞)现在没换的也就是大小齿盘,尾管,尾传动轴杆,主旋翼头和尾波箱了,一方面是这几样东西开销偏大,另外一方面还是处于相信YT的原因吧,觉得这些东西精度他应该会有过关的把握,不过现在震动的原因还没完全找到,也就说明还是有问题存在,既然现在问题基本可以解决,那就先飞着。等什么时候炸了换新的再看看了
在换了以上这些东西和把全机拆了重装了两次之后,震动小是比以前小很多了,但是还是有,实在没耐心了,就先飞着了
有天看了铁汉前辈的RC MANIA(第七期)杂志里说的关于YT轴传飞机的伞齿间隙调节方法,回家我也看了,也完全符合标准,所以基本是放弃继续排震了,能在接受范围之内就先飞起来了
其他的解决震动的问题就是买了YT的PU避震垫,这个东西值得表扬一下,确实是很有效果,而且可以反复使用,虽然第一次价格有点贵,但是值得。
现在在感度68%的情况下基本上没有追尾的现象,一块电下来,估计有时候螺距变化大了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
飞起来是完全没问题的,也没有论坛里前辈们反映的尾垂虚影的问题,所以也就暂时不管了
就是在起飞前,和落地之后的一小段时间里,也就是油门刚起的时候,和油门刚全闭完的时候,在地上,整个飞机有点震动,可能有的前辈会说是因为大桨没甩直,但其实不是的,不管是第几次起飞,第几次落地都是这样,而且,落地之后看大桨,是笔直的。
另外,第二个因素,也就是我在帖子里回贴说到的,尾巴会不时的甩20CM左右,有时候飞着飞着还会自己飘,这点是因为尾中立点的调整方法不对,一开始我是按照左右行程一致来调的,因为那样比较简单,但是似乎是不行
后来我是按照最原始的方法,把尾巴调到中点偏左的地方放,也就是两片尾桨的夹角在30度的样子,这个方法也是论坛里许多扫盲贴里说的最基本的调尾巴的方法
这样设置完之后,尾巴也不飘了,也没有时不时甩尾的情况发生
为什么我会去调尾巴,因为有个前辈说可能是因为中立点没设置好,然后一直往一边跑,然后陀螺会告诉舵机不停的一点点的根据漂的程度去休整,再加上机体的震动,会导致尾舵机的休整量很难把握,一方面陀螺本身在震动,输出的信号就不稳定,他要对付震动的问题,告诉尾舵机如何去休整,一方面尾巴在温飘,他还要告诉尾舵机去休整,两方面的原因叠加起来,导致整个尾巴上的机械和电子部分的工作就处于不正常的状态
现在重新设立中立点,外加震动比以前小了不少,还有帮陀螺垫了PU避震垫,这样整个尾巴上的机械和电子部分就只需要和那么一小点的震动做斗争就行了,所以大大改善了追尾和甩尾的现象

基本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了,但是还是没有完全完美,因为自己的PRO真的是一点震动都没有的,不管是什么情况
所以还是有点心里不舒服,凭木目前我的能力我看只能调成这样了,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找出原因,之前大家说的方法我全都很耐心的一个个去试过了,基本不行
就这样先飞着了,如果炸机了再换点新的东西上去看看有没有效果
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电机齿轮锁死了吗

楼主:
是3G设备,电机齿轮也锁死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抖在哪里我找不到

网友:
这种情况最闹心了

网友:
是抖,还是追尾?

网友:
楼主一定要说清,是“抖动---尾巴左右快速颤抖”还是“缓慢地摆动---金鱼尾”。这两种现象的成因不同,处理方法也完全不同。

网友:
 关注中。。。lz找到毛病了发出来让我们新手也学习学习。。

网友:
我的也斗不过问题解决

在这里我要感谢沈阳周正的帮忙。 。
解决办法把锁尾舵机的舵机盘上的第三个眼的球头往里改在第二个孔里。说明书上是第三个孔的。问题解决。你试试看。

网友:
吼吼,还好偶的550尾巴还好!

不过也不是一根棍!

要YT的陀螺弄成一根棍,实在是有点难!

网友:
检查尾轴承

楼主:
回复 网友B:

的确是无规则的快速抖动

网友:
抖是上下抖还是左右来回摆?
楼主你是什么控?
我怀疑是感度线插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想放第二个孔,但是好像如果放第二个孔的话球头扣会卡到舵机壳啊,兄弟说说怎么操作吧

网友:
加多一个尾陀螺仪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左右无规则抖动感度线和遥控器上的输出位置也都检查过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右无规则抖动感度线和遥控器上的输出位置也都检查过是对的

额,因为FUTABA和JR的感度线插法不一样,我也遇到过和你同样的问题,现象也是一模一样。。。
你是什么控呢?
另外如果是尾波轴承的问题的话,尾波会有虚影的,很大震动。。

网友:
看过老牛的550 抖尾巴和传动轴不同心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11X,控默认的是感度为Gear通道,线也是查的gear通道

也有帖子说550尾垂有虚影,但是我的一点都没有,就是抖

楼主:
刚才试了下把舵机臂的孔位往里移动一个,然后把所有感度试了一边,问题依旧

网友:
!

新机子就这么闹心啊,

网友:
金鱼尾真是个难点,780无金鱼尾的PRO表示没有压力...

楼主:
真的是闹心,在我能力范围内三轴也都换新的也meiyong

网友:
你看看你尾桨是不是反转了 还有就是感度GYRO设置的问题

网友:
呵呵,正常的,飞着飞着也就习惯了,我的250SE就是如此!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尾桨没错,感度每个点都试过了

网友:
是抖的话,请检查大桨是否上的太紧(应尽量松到启动时刚刚不被折过去就好)用于主要表现前后点头的现象
左右抖动厉害的话,换付桨试试~!
金鱼尾的话,就不懂了,没用过780

网友F:
我觉得吧 你还是看看感度线插没插对吧 我的PRO以前用KDS800飞就疯狂抖(左右快速摆)后来买了个750心想这下该没问题了吧 ,但是摆的更厉害了怎么调没用 尾巴虚伪 机身震动 陀螺避震 全都做了还是不行 我还新换了个电机也没用 后来我就上论坛搜索看看 结果无意中看到有人用的和我的控一样 也出现一样的毛病 解决方法就是把插在GEAR的感度线改插到AUX2上面 问题一下解决了 也不摆了 感度调到75都没事 做3D我用65感度 也不抖也不摆 成了棍棍儿了
我怀疑就是你的控里面没设置对 ,我的是2801PRO的控 感度插GEAR也行 插AUX2也行 前者调感度要在TAVADJ里面调整
后者就在GYROSENS里面调整 楼主不妨试试:loveliness:

网友:
780 ! 没用过! 750 !用在450和600N上! 感觉出现金鱼尾现象!肯定是机机上的某个东西在撤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吧 你还是看看感度线插没插对吧 我的PRO以前用KDS800飞就疯狂抖(左右快速摆)后来买了个750心想这下该没问题了吧 ,但是摆的更厉害了怎么调没用 尾巴虚伪 机身震动 陀螺避震 全都做了还是不行 我还新换了个电 ...

这些我都检查过的,肯定不会错,因为同一个控还有个Pro就好好的

我和老爸研究了一个晚上现在一致认为现在唯一的可能就是主轴轴承有问题、因为用手都能感觉到旷量很大,也许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有大桨的时候50油门尾巴就开始抖,而不装大桨就要推到油门几乎满了尾巴才抖。因为大桨重量上去之后,50的油门轴承就受不了了

卖家也说可能是这个问题,亚拓原配的本来就是国产的差轴承

现在还只是推测,刚在淘宝上定了进口的轴承,索性连全机的所有轴承也都买了,等到了之后先换主轴的看看

等有结果了再告诉大家,如果还有别的什么可能的话也请各位前辈开开金口,帮小弟解决下这个问题,谢谢了

先谢过楼上所有帮忙的兄弟

网友:
还要看看上下齿盘有晃动不?除了主轴轴承,单向轴承,单向轴承中心座精度也有关系,这些震动会传递到尾巴
对了,电机铜齿不要和大齿靠的太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我都检查过的,肯定不会错,因为同一个控还有个Pro就好好的

我和老爸研究了一个晚上现在一致认为现在唯一的可能就是主轴轴承有问题、因为用手都能感觉到旷量很大,也许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有大桨的时候50油门 ...

旷量大肯定不正常,装大桨油门大电话机子是不是震动很大?另外是否有严重的双桨?

网友:
建议从对转齿方面找找原因,是否顺畅,是否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油门过50尾巴就开始无规则左右抽筋了,转速的问题我也尝试过,但是开了Idle1还是同样情况

机子也没双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单向轴承我也买了,从主轴轴承换起,一点点往后换,到时候换一次飞一次,不过最好一次解决啊,否则悲惨死,电机齿和大齿的间隙我也来回调整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对转齿我也换过新的上去也没用。。。
对转的齿轮要等到了才能换了

前后伞我也都换过了,哎

现在没换的可以说只有尾波,尾轴传杆,尾管夹座组,主旋翼总成,还有大桨。如果问题出在这些里面,对亚拓我也无语了,但是这些我也有检查,应该没问题啊买来一个星期左右的机器,这些时间都在和尾巴奋斗,无所不用其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