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飞机怎么飞不起来啊

楼主(2010-08-30):
飞机干转就是不起啊,感觉是螺距的问题,本来应该是在3D状态下满油门是正9度,收到底油门应该是负9度,可我的怎么是满油门时负9度,收油门时是正9度啊,高人指点啊,前几天炸了,换了主轴,能不能是我把哪里安错了,

网友:
螺距反向

网友:
怎么来解决呢,

楼主:
肯请高人指点

网友:
控上有设置 看说明书

网友:
在控上调螺距反相

楼主:
控我没有动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
控没有动也可能反向啊!把控上的螺距通道设成反向就可以了。

网友:
你让我们知道你用的什么控?飞机什么配置?炸了之后的主轴更换大致的过程等等,不然怎么详细回答你呢!!!!

网友:
找到控的PITCH设置,原来是正数就改成负数,原来是负数就改成正数。例如原来是60%的话改成-60%

楼主:
控是10C的,机器是450,小炸以后换了主轴,然后就飞不起来了,谢谢大家能帮我,我是一新人,这都不太懂,特别是控上的设置,我现在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螺距反向呢,是不是我把什么东西安反了?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说出来让大家见笑了,大桨夹让我装反了,呵呵,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说出来让大家见笑了,大桨夹让我装反了,呵呵,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桨夹上都字的呀!这也装反?无语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说出来让大家见笑了,大桨夹让我装反了,呵呵,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奇怪 大桨夹不存在正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 大桨夹不存在正反啊

估计LZ是想表达的是:大桨装反了 。桨夹怎么反装我也想学学。

网友:
这年头,干啥都不容易。灌水也要专业点吧。除了几个表情,

网友:
额... 这个确实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