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烫

楼主(2010-08-30):
用540有刷电机直接连接6V电瓶在水里试了一下
电线和电机都非常烫
有水冷的
要是上电调会不会烧掉啊
请教高手

网友A:
你是船还是什么?你用540电机水冷大概吸不上来说!速度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船还是什么?你用540电机水冷大概吸不上来说!速度慢了!
是在船上的  水冷管出水还可以  电瓶正极冒烟后就停下来
一会水冷管也发烫了

楼主:
估计是电机负荷太大
有什么办法

网友:
多大的桨?准备用3S?2S?? 估计是桨大了.

网友:
电机工作时发热的主要原因是:负载超过电机的额定功率造成的,如长时间连续使用极易损坏电机。解决的方法就是换用功率与负载匹配的电机。另外,电机内部绕组如有轻微短路故障,也会引起电机发热。

网友:
我的就不热的。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