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把电调都放在什么位置啊

楼主(2010-08-30):
大家把电调都话在什么位置啊,如果放在机头部位上头罩之后散热就不会好,会不会影响电调的性能呢,有时候飞两组电下来,电调烫手啊。

网友:
你要说你什么飞机啊 不同飞机放的地方不一样

网友:
没有一定的布局,哪里好久放哪里

楼主:
550的啊,
放在前面散热不好啊

网友:
最最通风的位置。。。

楼主:
可是线不好走啊,我原来想把它放在机身下了,但是线真的不好走,那么粗,就放弃了,所以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主意

网友:
请问楼主 飞550 用的是多大的电调?
如果电调发热的话 您可以在电调外面 用导热硅胶在加上一个散热片 会有一定作用的

网友:
类似这样的

这样多加一个散热片  电调的热量就能释放出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