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4#6主轴

楼主(2010-08-30):
4#6主轴有点弯了,买配件时顺便买了条4G6主轴竟然不通用
干脆用顶针自己做了几根,才不到一块钱,比原装的硬多了

网友:
请问楼主怎么做啊?

网友A:
我们是做不出来的了, 不用想了! 那条主轴哪么细, 还要钻两个孔!    其实不开中间哪个缺口, 主轴应该没那么容易弯.

网友A:
如果成本这么低的话, LZ不妨做一批主轴出来, 做福模友啊!  我第一个报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做不出来的了, 不用想了! 那条主轴哪么细, 还要钻两个孔!    其实不开中间哪个缺口, 主轴应该没那么容易弯.

主轴弯曲跟缺口没关系,是原装的使用的材料太软了,估计是A3的材料。两端的孔是用钻头钻出来的,缺口看上去是用线切割割的
锰钢顶针钻头钻不动,但可以用1mm的电火花打孔,打出来孔稍大一点,加厌氧胶没问题。那个口用合金锉搓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成本这么低的话, LZ不妨做一批主轴出来, 做福模友啊!  我第一个报名要

我自己做模具配件的,一根2×200的顶针0.4元,可以做3根主轴
最重要的是我去朋友的模具厂那儿打几个孔不用钱,而且工具都齐全。如果有量的话什么配件都可以做的

网友:
上外圆磨床了吗

网友:
做吧!看看还有什么能diy的都做点出来哇!华xx的东西确实很花哨,就是不经用!

楼主:
主轴、尾轴和传动轴都可以自己做,而且做出来绝对比原装的结实多了
另外顶针本来就是圆的,所以不用上外圆磨

网友:
这个小主轴很容易校正的。

网友A:
支持楼主做主轴, 我愿意用5倍的价钱收LZ的主轴,      虽然说是5倍,但只是华科的1/3的价格. 而且质量还更好一点. 强烈支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主做主轴, 我愿意用5倍的价钱收LZ的主轴,      虽然说是5倍,但只是华科的1/3的价格. 而且质量还更好一点. 强烈支持啊!

我没打算过量产。这东西没量的就算卖二十块一根也没用,而且很难炸坏估计也没多少回头客
不过你那么支持,自负邮费的话倒可以送你一根

网友:
我也自付邮费LZ送我3根吧!

网友:
是啊!自付邮费, 送我3根吧!:loveliness:

网友:
和CB100通用吗?通用的话也送我几根呗,邮资自理,请PM我

网友:
希望楼主也送我2根,邮费自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