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3小时的成果

楼主(2010-08-30):
由于距离太远,加上带了200度眼镜(半年前300,现在不知道)没看清楚,桨擦到大理石墩子,就损失大桨,模拟器的飞机好灵活,我的很稳,就是后来风一吹就控制不住了,是飞的太低的原因吗
0704B锁的还不错(个人感觉),配合辉盛9G,不知道要不要换掉,斜盘打算换金属的,塑料的修起来太麻烦,侧板拆下还要打螺丝胶,烦了

楼主:
本来是松下摄象机拍的,用磁带的,没软件,只好用截屏软件,这也就算了,画质差了一点点,然后没声音,又加声音,用的QQ什么软件,然后YOUKU一搞就这样了

网友A:
你练习模拟器的目的不对

飞机不是 能飞起来不翻就可以了

在模拟器里要练习 在有风的情况下把飞机 控制在一个小的范围呢

眼见你的飞机越飞越远 而你只还注意控制飞机的平衡 根本就没有把飞机往回拉 控制飞机位置的想法

飞机是用你手和眼飞的 是靠你控制的 不是大风筝 飞到哪算哪的 这个是你最该练习的

网友B:
楼主看上去想直接对头练习?还是先对尾吧

网友:
厉害,一起来就对头!

网友A:
再一点  为什么不在飞机 接近 墙的时候赶紧 落下来啊 或者 向右后方打舵 呢

网友:
 我以为3个小时就能翻过来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练习模拟器的目的不对

飞机不是 能飞起来不翻就可以了

在模拟器里要练习 在有风的情况下把飞机 控制在一个小的范围呢

眼见你的飞机越飞越远 而你只还注意控制飞机的平衡 根本就没有把飞机往回拉 控制飞机 ...
恩,这个没注意到,下次好好练,对了,微风对450的影响也很大,最后直接吹过去了,能增加450重量让它对风不那么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上去想直接对头练习?还是先对尾吧
一直对着尾,可能是拍摄角度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一点  为什么不在飞机 接近 墙的时候赶紧 落下来啊 或者 向右后方打舵 呢
近视看不清啊,以为还很远,打舵的时候快撞上了

网友:
建议多折腾模拟

楼主:
给大家看点无声片,不知道这样能不能看出锁尾怎么样,空中的没技术只能在地上了

网友:
我汗.你不是带了眼镜吗?...

我这有个500多度的开直机都没问题

网友:
手的操控条件反射还没形成.

网友C:
鼓励一下,继续练习模拟器

网友D:
带练习架   做不了大动作 反应也会比模拟器里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练习架   做不了大动作 反应也会比模拟器里慢
没架子的话估计现在在等快递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鼓励一下,继续练习模拟器
开学了,也只能模拟了,玩真机后果估计比3D炸机还惨,弄不好连尸体都没有

网友:
  :loveliness: 在草地上好一点!!!!!

网友:
楼主控制飞机还不行哦!飞的飘来飘去的!悬停应该尽量把飞机停在一定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