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请教恒龙坦克的电池问题。

楼主(2010-08-30):
原配的电池好像十分钟左右就没什么电了。我看见有卖锂电的,说是可以用1小时。这个是真的么?锂电会不会导致波箱扫齿呢?麻烦大家给指点下。10分钟时间的确玩不过瘾啊。

网友:
高容量的镍氢电池也可以用一个小时以上,4000毫安以上基本都可以玩一个多小时,甚至不止

网友:
原装的是1700毫安的吧?
其实用3000毫安的就成 3000的可以跑1个小时多点
4600毫安的就可以达到1个半小时咯

楼主:
目前入手的是KV1。到手以后,发现坦克炮的威力的确很大啊。

接下来准备慢慢尝试一下涂装。

楼主:
发现好像论坛里面少有讨论KV-1的啊。
我逛了一下,好像KV1的配件比较少,但是说实话。KV1看上去还是很不错啊。通过性好像也可以。

网友:
不好看 感觉太笨咯 :loveliness:

楼主:
另外弱弱的问句,这个锂电会不会扫齿啊?

网友:
电池容量大小跟扫齿没关系

楼主:
感谢你热心的指导,请问恒龙还有什么型号的坦克可以推荐么?

网友:
从3818整到3879,每种来1辆!

网友:
这个主要看个人喜好
HL的就是外观不一样 里面都是一样的东西

楼主:
我听他们说三号H型很不错。 德国的坦克外观的确还是很不错的。弄完了KV1就弄德国的吧。

楼主:
除了坦克就喜欢军舰了,要是能出个炮舰,能开炮的那种就好了。

网友:
镍氢3300的都可以玩一个多小时啦

网友:
KV 1 不错啊,来点图片看看 ,LZ的是啥版本呢,也想搞台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坦克就喜欢军舰了,要是能出个炮舰,能开炮的那种就好了。

LZ这么喜欢玩,自己动手做一个,那样的话很有成就感喔,加油!支持原创!

网友A:
原装的1700其实只有1000不到。你换一个5000的锂电池。c数低都可以。玩4个小时以上。。。。我换了个5700的才80块钱。。。。星期天从早到晚跑跑停停。到睡觉还能跑。电力没见衰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1700其实只有1000不到。你换一个5000的锂电池。c数低都可以。玩4个小时以上。。。。我换了个5700的才80块钱。。。。星期天从早到晚跑跑停停。到睡觉还能跑。电力没见衰减!

    厉害  从早跑到晚  手都跑抽筋咯

网友:
3000的镍氢足以了,玩到手抽筋的

网友(2010-10-27):
有关3839-1的问题

恒龙3839-1遥控坦克电池快没电的时候,按遥控器上的任何键,坦克没有任何反应,就是坦克一直发动着,约3到5分钟之内电池彻底用完,坦克自动熄火,3-5分钟之内按遥控器上的任何键,坦克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外观来说,hl的我比较喜欢kv1,买个4600玩到你手抽筋

网友(2011-08-15):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1700其实只有1000不到。你换一个5000的锂电池。c数低都可以。玩4个小时以上。。。。我换了个5700的才80块钱。。。。星期天从早到晚跑跑停停。到睡觉还能跑。电力没见衰减!

那里淘的才80这么便宜

网友:
2000毫安的 没几分钟就瞎火了,,,坦克已经是摆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