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无刷,双电调,总是不能正常同时启动并正常运转问题( ...
双无刷,双电调,总是不能正常同时启动并正常运转问题(求救)

楼主(2010-08-30):
我做一艘船,用一对XXD2212KV1400无刷
电机
,一对30A XXD电调。用Y线将电调连接收器,
电池
,共用,单独供都试过,始终不能正常同时启动,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1 ,一个推油就启动,另一个去到一半油才启动。2 ,一个启动,另一个哒哒哒响,就是启动不了。3, 两个都没有反映。请高手给点意见。单独接时,就能正常启动,但推一半油才能启动的也要像Y接时一样推半油才能启动,请高手教教怎么处理这重情况,本人新手,烦高手带带,拜谢。

网友A:
重新设置一下油门行程试试 只是个建议
重新设置一下油门行程试试 只是个建议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池问题,起动一只后电压产生大幅压降,造成另一只无法启动。
换大容量电池,再不行用双电池组单独供电,效果比并联要好。

网友C:
电池不够力???高容量,高C数试过没有?

楼主:
电池试过一个电机E-SKY1800MAH一组电池20C单独供电,现象同样

网友B:
用双组电池单独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