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ircraft 650的问题

楼主(2010-08-30):
请问 650的2轴
云台
是 集成的 还是云台DU立的啊 ? 我是说电子部分```

网友A:
是集成的,X650的飞控上,有4个用于控制云台的舵机信号输出口,分别是:俯仰控制,滚珠控制,旋转控制,快门控制。
由于X650机体比较小,只使用到了3个控制信号(没有旋转控制,旋转由X650机体自己旋转完成)。
其中俯仰控制,滚珠控制,旋转控制,都是带有增稳的,也就是说,可以保持一个特定的姿态,而不会随着650飞行姿态的变化 而变化。

楼主:
这么说 云台是准3轴喽?

网友A:
一个云台包括2个部分,控制部分和机械结构。
电子设备上看,是支持3轴(增稳)+快门。
但是机械结构来说,X650由于负载能力有限,加之多旋翼直升机,旋转可以有机体完成,所以只有2轴增稳+快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