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坦克在斜坡上怎么停车不倒溜啊

楼主(2010-08-30):
在斜坡上 如果没有动力 电机没有输出 车会倒溜啊

网友:
 这很正常阿,因为在斜坡上坦克模型的重力和斜坡的支撑力不能相互抵消,所以,坦克前进必须克服重力做功,在没有动力的时候,自然要向下走。

网友A:
如果你说的是恒龙坦克,那是因为波箱的设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说的是恒龙坦克,那是因为波箱的设计问题。

田的一样向下,小号手的也是。

网友B:
车重,齿比小,又没有刹车,肯定溜,用蜗轮蜗杆吧...呵呵

网友:
当车足够轻的时候可以停车不溜坡,至少我的小比例坦克都不会溜

网友:
田的也一样,都溜车,所以最好装一刹车

网友:
是波箱的原因.我的设计就不会溜车

网友:
用到减速机构的波箱一般都不会倒溜吧!

网友:
加一个齿轮就不会倒溜了,也增大扭力

网友:
会溜吗?1:16 根本溜不了!

网友:
装个刹车把 就不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重,齿比小,又没有刹车,肯定溜,用蜗轮蜗杆吧...呵呵

用蜗轮蜗杆就不会溜么, 原理还是蜗杆的自锁?

网友:
快勒手刹!

网友C:
除了太大的坡,一般也不会倒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蜗轮蜗杆就不会溜么, 原理还是蜗杆的自锁?

自锁当然溜不了了

网友:
你的坦克里面没有涡轮蜗杆减速级,减速器不能自锁,所以会倒溜

网友:
装个遥控刹车吧   免的追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太大的坡,一般也不会倒溜的。
传动不畅顺才不会倒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