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关于徐州飞梦4通接收机供电电压的讨论

楼主(2010-08-30):
大半夜抛出一块砖来,作为明天讨论的议题:大家觉得飞梦4通在1S低下不稳定,有人说可以用(比如那个小胖胖熊)。我这里提出一个问题,接收机应该是由电调供电的吧。舵机也应该是电调供电的。我觉得如果电调本身带宽范和围稳压比如支持升压电路,给接收机和舵机5V的稳定电压,那么就无所谓接收机是否是宽电压的。

下面请小胖胖熊同志介绍一下他自己的电调。

网友:
我的在1S下不能用。我的问题是手头的电调是没有升压功能的,1S电池的电压是多少,供给接收的电压就是多少。

网友A:
請教一吓,你們是否在說一個叫BEC的東西呢?
電子我不會,想跟大家學習一些?

网友:
好多1S电调电源线
是直接和接收机3通道正负极相并连的 不会有升压模块

上面是淘宝上一种微型电调接线示意图

网友:
你说的是 2.4G 还是 72M ?
另外不是所有电调都有 BEC 的,尤其是很多 1S 电调。
没有 BEC 的电调貌似也有电压输出,但是实际上是 1S 电池的正负极而已,说白了就是 3V 至 4.2 V。
再另外有些支持 1S 的电调也带有 BEC 的,就是不管你电池的电压是多少,只要在保护范围之内都会有 5V 的电压输出到接收机。

我用过 72M 的,1S 电压下工作极不稳定,距离短有信号距离远没信号。
不过他的说明书也没有写这能在 1S 下工作。

看清楚了 4.8V 至 6V 要是你打算用在 1S 电压上,最好做充分的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吓,你們是否在說一個叫BEC的東西呢?
電子我不會,想跟大家學習一些?

模型运动早期,遥控模型还没有出现电动模型的时代,当时的遥控油动车使用的遥控器需要有电力驱动,当时就已经将接收机的电压定为4.8V,直到电动车的出现,使用7.2V的电池作为电动车的马达主要驱动电源,但是7.2V对于接收机来说电压太高了,还必须另外增加一组4.8V的接收机电源,后来为了减轻重量,设计出一个电路,用来将7.2V或者更高电压降为4.8V来给接收机供电,这个就是最初的BEC电路。BEC全称为Battery Eliminator Circuitry,中文:电池去除电路,也就是去除掉额外的4.8V电池组(电调直接变压给接收机提供需要电压),虽然和现在的用意稍有不同,但我们仍然称之为”BEC”,这就是BEC的由来。
刚学的 一起分享

网友B:
我的是72M的飞梦微接,用的是板凳那张图这种类型的电调,1S供电,接收机根本就不工作。

楼主:
估计问题就在x胸的3A简易电调上了。貌似就看电调是否支持,回头试试我的7A无刷电调,貌似那个支持1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72M的飞梦微接,用的是板凳那张图这种类型的电调,1S供电,接收机根本就不工作。

你换一个锂电池试一下,有的锂电放电倍率很低的
要想1S正常 淘宝上买个升压模块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换一个锂电池试一下,有的锂电放电倍率很低的
要想1S正常 淘宝上买个升压模块试试吧

呵呵,我不再折腾这个接收了,留着以后做2S飞机时再试。

网友:
我是这么用的,飞梦的4S0 + 原点的直线舵机 + 1S锂电,没有电调。这个配置,在70m左右距离内工作是正常的,没出现什么不应该出现的情况。我现在还在用1S电池和这个接收调试有刷电调,也没发现什么不正常。

这么用,出于两个原因:
1、我是用在滑翔机上,不需要电调。并且主要设计目的是在小场地和室内飞行,不需要那么远的距离。
2、原点的直线舵机只能在1S(3.7V~4.2V)下工作。(这是主要原因)

对于大头的问题,我觉得:
1、如果不用原点的直线舵机,那么请尽量使用2S以上有BEC功能的电调,一般可以给接收机提供5V左右的电压。如果没有这种电调,可以考虑使用78L05做降压电路,电路比较简单,可以从网上找到。78L05可以使用直插的,如果不用棉被裹着,应该不需要做散热。
2、如果使用原点的直线舵机,而且非常不幸不像我的接收机可以使用的话,要么换用其他接收机,要么就搞个降压模块给舵机供电。看来需要两次降压,2S降到5V左右,5V降到4.2V以下。
3、如果对重量要求比较高,要使用1S和原点直线舵机的话,可以用1S直接给舵机供电(舵机的信号线接到接收机的信号输出脚),1S升压后给接收机供电,搞得好的话效率能到80%吧,也就是稍微费点电。

我的为什么能用?
我也奇怪,既然XX不能用,我的为什么能用呢?我猜测,我买的较早,飞梦那时候使用的元件是可以在4.2V以下工作的,后期的产品,飞梦可能换了某些元件(大概是出于某种商业和技术原因),这些元件不能在4.2V以下正常工作,或者由于元件品质关系造成的。

网友:
飞梦那个接收确实挺便宜是,以前也打算买,这个贴大头发得好啊!以前收了点小飞机的东西,其中有2个蓝箭的5通微接(不是淘宝上侧插的那种)网站上说明输入是5V,但我用1S供电能正常使用。用的电调和“X"的一样。
至于什么5V升压电路板,我在论坛上好像有看过 ,那人减重后好像还有3、4克,太重了。淘宝上那个2.5克35元的接收老是联系不到卖家,联系到是话我就买来当小白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72M的飞梦微接,用的是板凳那张图这种类型的电调,1S供电,接收机根本就不工作。

换个晶体试试,我也用过飞梦微接,有晶体兼容性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晶体试试,我也用过飞梦微接,有晶体兼容性问题,换了就好了

换过3个,一个飞梦自己的,2个ZXT的,飞梦的晶体用在ZXT的接收上没有问题。

网友:
飞梦有时候定的晶体未必好,我用的是柯茨的。

网友:
我觉得不同的批次所使用的电子元件也有可能不同的,毕竟这些电子元件也有可能是一批一批的采购回来。
但是QC只会根据其标准参数去做检测就是:4.8V到6V的电压,导致并非每一批产品都能够支持3V到4.2V的电压。

网友E:
充足电在主电机不工作时可以用,起飞后电机满载,电压掉到3.5V左右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充足电在主电机不工作时可以用,起飞后电机满载,电压掉到3.5V左右就不行了

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