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尾巴往右飘?什么问题?

楼主(2010-08-31):
机子的尾巴 缓慢的往右飘,什么问题啊?

楼主:
我的是KDS800

楼主:
你指的中立点是 尾舵在尾管 前后的位置吗?谢谢!

网友:
那陀螺是解决不了温漂的现象!
所以属于正常!
本人的也是此陀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指的中立点是 尾舵在尾管 前后的位置吗?谢谢!
          维持稳定的初始点! 大多数可以在非锁尾状态下:通过改变尾舵机在尾管的前后位置!以及微调尾舵机摆臂的位置!以达到某个攻角!比如3-5度! 飞机这时悬停稳定! 无左右的漂移!    就是中立点的位置!  再切换到锁尾模式下飞行! 就可以不受风飘的影响!    以坛子里大侠的说法!尽量不用微调!通过改变尾舵机的前后位置来尽量接近这个中立点!可以更好的协调左右自旋速度!

网友:
温飘是kds800的通病来的!!!

网友:
KDS800是正常现象,经常打舵修正就OK了。

网友:
稍微向右给点微调。这个和螺距曲线也有关系,尾巴基本中立就可以了。

网友:
小丘说发现飘移时,断电重新开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