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高手知道怎么固定这个插座吗?

楼主(2010-08-31):
整了个滤波插座

一般的滤波插座是带固定的螺丝孔的,比如说下面这个“带螺丝孔的”,可以很方便地安装到面板上

但我弄到的这个不带螺丝孔,插头的塑料边缘还挺平(只突出了一点点),不过正面和背面各有一个蝴蝶形的小铁片,中间有个孔,就是下面的“没有螺丝孔的”

有哪位高手知道怎么比价方便地固定这个插座吗

半夜上来求教,先谢过了!

网友A:
蝴蝶形的小铁片先掰平了,在安装位开个和插座一样的长方孔,插入插座后再把蝴蝶形的小铁片掰开,卡住插座,这么简单还要问?
这种只适合铁皮箱子用。

楼主:
以前没见过这种结构啦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蝴蝶形的小铁片先掰平了,在安装位开个和插座一样的长方孔,插入插座后再把蝴蝶形的小铁片掰开,卡住插座,这么简单还要问?
这种只适合铁皮箱子用。

不过既然这样,那为什么蝴蝶形的小铁片上有一个小圆孔呢?

网友:
这种只适合铁皮箱子用。

网友:
看来要先用铁皮D个简易的转接座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