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450PRO, 尾舵行程过长,尾推总卡到内侧,外侧刚好

楼主(2010-08-31):
提示:

网友A:
行程在陀螺仪调整,看说明书

网友B:
连杆长度调短一点。如果要让打尾舵时反应慢些,可以调整尾舵片孔位向内移一孔。

网友:
调尾舵行程

网友C:
我也是780+520,按照陀螺仪的调整说明就可以了。很简单!!!!

网友D:
调陀螺仪··

网友E:
陀螺仪的limit可以限制尾舵行程~按照说明书上调整就可以啊~
另外摇杆行程和尾舵机的行程关系似乎就要靠控上的尾舵行程量来调节了~在控上把尾舵行程量调小~尾舵动作就会慢了~

网友F:
LIMIT值低于50%,GP780不予保存, 楼主内行程出现顶舵已经说明问题所在了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65171
你看看这贴~一楼就是如何设置gp780 limit行程的~

网友G:
陀螺仪 limit

网友H:
回复 楼主:
你是用450 pro套装的尾舵?我用Bls257,可以中立但是尾推杆长度得调整...

网友I:
可以移动尾舵机的位置来保正舵臂垂直啊.

网友J:
我开始也遇到了,后来才发现解决办法就是缩短拉杆长度,一切就ok了

网友J:
装的好不会出现金鱼尾的,我还从来没遇到过金鱼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