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来断断我的V3出什么问题了!!!

楼主(2010-08-31):
今天刚拿到的V3,没敢“暴力”。就是在地上找一下手感,练习地上锁尾。第一块电池平安度过,第二块电池的时候突然遥控和JJ就没联系了,一看红灯不亮了!当时就吓了我一跳(没飞,不存在炸机,也没有碰撞)4合1烧了!我特别注意收油的问题,所以应该不存在啊!然后换了块电池,成功对码(红绿灯都亮了),心里正高兴呢!就在这时候,我发现,在禁止状态左右动平衡翼,舵机有反应;但是动前后(左手),舵机就没反应了,而且往后的方向拉拉杆(左手),红灯就会熄灭,回中后红灯又会亮起!这种情况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模友碰到过?不知道是4合1出问题了还是舵机出问题了?(不会动的舵机是面对机头左手边的那个,管前进和后退的)请各位高手给断断是什么问题啊?新机拿到前后才不到3给小时就出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心都凉了!

网友:
没玩丘比特.
帮顶!

网友:
看来是有问题。

网友A:
去模型论坛---解决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模型论坛---解决哦

这里就是

网友B:
5L 是让你去丘比特家的论坛
http://www.joy去掉这些字rus.com/forum-26-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5L 是让你去丘比特家的论坛
http://www.joy去掉这些字rus.com/forum-26-1.html

谢谢各位朋友的热心!你们说的那个论坛我也发帖了,但是没有一个人理我哦!

网友:
楼主不要着急,V3还行,就是2.4g技术还不成熟,有时一断电就掉码,从新对码即可,我的就是。舵机的问题可能是接口没有接牢,或者是插反了,毕竟V3的四合一也不算太好。

网友:
我用V3一年了,要改很多地方才好飞的,旋头不错

网友:
我是这机机入门的,不过LZ的这种现象我没有过,拔了那个管前后的舵机,试验是发射和接收的问题还是舵机的问题。